Keil程序总是这一个错误 怎么办

楼主:
图片在这里。。该怎么改

网友A(2019-11-03):
错误在 21行 LDEdata   改成这样: LEDdata

网友B:
你自定义的是LEDdata,用的时候变成了LDEdata,不出错才怪

网友C:
看编译错误信息:
7.c 第21行,错误代码 C202,'LDEdata':没有定义的标识符。

网友D:
第二十行的LDEdata 你打错了,你上面定义的是LEDdata.仔细看看吧!

网友E:
LDEdata没有定义标识符,你定义的是LEDdata,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