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1控制两位数码管进行计数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11-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sbit LEVEL=P2^6;//LEVEL,P2.4引脚上的电平值
sbit LEVEL1=P2^5;
sbit LEVEL2=P2^6;
sbit LEVEL3=P2^7;
uchar highcount;        //记录高电平定时次数
uchar zhaowei=0,zhaoweide=0;

uchar count;
uchar counth,countl,count2,count3;
cons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0~9*/
const uchar tab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0~9*/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0;i<256;i++);
    for(j=0;j<256;j++);
}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D8;
        TL0 = 0xF0;   //重置计数初值
        highcount++;           //溢出次数加1
        if(highcount == zhaowei)
        {
                LEVEL = 0;
                if(highcount==100)
                {
                        highcount=0;
        }
}
        if(highcount == zhaoweide)
        {
                LEVEL = 1;
                if(highcount==100)
                {
                        highcount=0;
        }
}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using 1
{
zhaowei=zhaowei+5;
                if(zhaowei==100)
                zhaowei=0;
}
void int1( ) interrupt 2 using 2
{
zhaoweide=zhaoweide+5;
        if(zhaoweide==100)
                zhaoweide=0;
}
void main(void)
{
        zhaowei=0;
        zhaoweide=0;
        highcount = 0;          //记录高电平定时次数
        TMOD = 0x01;  //设定T/C0工作在定时器方式1
        LEVEL = 0;        //初始电平为高
        TH0 = 0xD8;
        TL0 = 0xF0;         //装载计数初值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C0中断
        TR0 = 1;         //启动T/C0
  IT0=1;
  IT1=1;
  EX0=1;
  EX1=1;
  PX1=1;
  while(1)
  {
    counth=zhaowei/10;
    countl=zhaowei%10;
    P1=tab[counth];
    LED1=1;
    delay();
                LEVEL1=0;
    LED1=0;
          P1=tab[countl];
    LED2=1;
    delay();
                LEVEL1=1;
    LED2=0;
                //第二段数码管
                count2=zhaoweide/10;
    count3=zhaoweide%10;
    P0=tab1[count2];
    LED3=1;
    delay();
                LEVEL3=0;
    LED3=0;
          P1=tab1[count3];
    LED4=1;
                delay();
                LEVEL3=0;
    LED4=0;
   }
}

由于我是新手以上资料肯定存在一些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一起学习 提高技术(仅供参考 切勿照搬):

网友A(2020-05-07):
附件里仿真文件和说的不一样哦,仿真只是单纯加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