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管给单片机vcc断电,但引脚反流不能彻底断电,导致MCU不复位

楼主(2019-11-03):
STC的单片机,需要做一键下载功能,在正常使用时可以实现,但是当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后,电流只有几个微安,使用场管仅能给VCC电路断电,但引脚的反流不能彻底断电,导致单片机不复位,有什么方法可以给单片机彻底断电吗?因为使用电池为了降低功耗,单片机VCC不能有下拉电阻,试了各种方法均不奏效,大神支招哈,用硬件的方法,不能用软件复位。

网友A:
你自己不成功的原理图能发出来吗?

网友B:
NMOS、PMOS的使用不会有这么大问题,NMOS的G极加下拉电阻没有?加了下拉电阻一定会断电的。
如果VCC有电容,掉电下的几uA,是不会立即把电压放空的,也会导致不能复位。
还有一个办法,考虑并一个NMOS+电阻在Vcc、GND这之间,G用电容触发延时来放电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成功的原理图能发出来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关控制NMOS,电阻上拉G常通,下载时按一下按键给MCUVCC断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PMOS的使用不会有这么大问题,NMOS的G极加下拉电阻没有?加了下拉电阻一定会断电的。
如果VCC有电容 ...

这个NMOS是用来保持MCUVCC常通的,只在下载时断电复位用,VCC与GND之间并一个NMOS的话,就没法用一个按键控制两个NMOS了,如果用电容延时,那么这个电容怎样充电呢?

网友C:
你这个是N沟道的MOS管,电流是可以通过G极流到MCU的供电的
MOS是不需要电流来控制的,但并不代表它不能通过电流
你要用一个P沟道的MOS,低电平开启,高电平关闭
如果是想要高电平接通,那就得加一个N沟道的MOS来控制
或者是N沟道接在地,
方法有几种的,自己先搞明白MOS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N沟道的MOS管,电流是可以通过G极流到MCU的供电的
MOS是不需要电流来控制的,但并不代表它不能通过 ...

找到原因了感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