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秒表显示器有一个数字不亮

楼主:
在做电子秒表显示器的时候,第一个数字有电平变化,但是不亮,求大佬帮忙!!!

以下是我的源代码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0,j=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i++;
if(i==20){
i=0;
j++;}
if(j==60)j=0;
P0=led[j/10];
P2=led[j%10];
TH0=0x3c;
TL0=0xb0;
}
void main(){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P0=led[j/10];
P2=led[j%10];
ET0=1;
EA=1;
TR0=1;
while(1);}

网友A(2019-11-03):
代码没有什么问题,是仿真图有问题。

网友B:
电路连接问题,同一根导线上标注了两个网络标志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