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不能点亮小灯?代码没有问题。电路不太懂

楼主(2019-11-03):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P20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即可

网友B:
代码应该能点亮啊

网友B:
在P20口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串一个电阻就行了啊

楼主:
电路也传了,可能没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P20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即可

接口是p2. 0的

楼主:
我没有接复位电路和金振电路,问题是不是出现在这里啊?其他的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开发板上都做过,自己用面包板试这弄就没亮

楼主:
这是电路

电路

电路

网友C:
检测下单片机时钟有没有跑起来,再用示波器看下P20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复位电路和金振电路,问题是不是出现在这里啊?其他的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开发板上都做过,自己用面 ...

建议在Proteus测试,这样能省下搭硬件环境的时间,而且电平信息也能看的仔细,方便查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Proteus测试,这样能省下搭硬件环境的时间,而且电平信息也能看的仔细,方便查找问题

好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单片机时钟有没有跑起来,再用示波器看下P20的波形

没搭时钟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复位电路和金振电路,问题是不是出现在这里啊?其他的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开发板上都做过,自己用面 ...

复位电路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晶振电路必须接,用PROTEUS进行仿真时默认是有晶振的

网友E:
电路设计要与程序相符,例如:程序以P2口作为输出口,在电路设计时就要将led灯接在P2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复位电路和金振电路,问题是不是出现在这里啊?其他的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开发板上都做过,自己用面 ...

你说你没有接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你是用什么单片机芯片?

网友G:
延时函数有点短,但是看起来应该是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你没有接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你是用什么单片机芯片?

51单片机

网友H:
能,这个代码比较简单,没有错误的,电路那边连接好就行,注意LED另一端是接GND还是接VCC,如果另一端是接VCC的话,完全正确

网友I:
输出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看电路要

网友J: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对应IO电平是否有变化。

网友K:
这个可以点亮,而且还是延时亮灭的,把主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一直亮或者闪烁的更快

网友L:
您这不是废话嘛,没有晶振单片机都无法运行。

网友M:
如果STC单片机点个灯 可以忽略时钟复位,直接 按上楼手绘那个图就行了。

网友N:
代码好像没啥问题,灯负极接单片机,正极接电源就行了

网友O:
仿真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光想是不行的

楼主:
接了晶振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