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数码管引脚如何连接

楼主:
这个是PROTEUS仿真,程序已经在单片机上仿真成功,但是这个我搞不明白,是不是少了些东西。这个实现的是按键加减显示。其中用到的键是第一二排的。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A(2019-11-03):
从图上来看,数码管右边1——6应该与单片机1——6P相连接即可。

网友B:
PROTEUS仿真成功,但实物数码管没确定,无法告知如何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来看,数码管右边1——6应该与单片机1——6P相连接即可。

你说的是P1^0-P1^6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不行

网友D:
采访一下大佬,那个公共端为啥都接地了呢,为啥不换成一只数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