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新再烧录新程序时,总显示握手失败

楼主(2019-11-03):
各路大神好,请教一下,STC90c516RD+烧录程序成功后,为什么重新再烧录新程序时,总显示握手失败啊?

网友A:
单片机要重新断电启动才能继续烧录程序。

网友B:
重新弄一下单片机,拔插一下

网友C:
具体用什么系统什么软件 ? 如果没有用到专门的不断电(设备上自动断电重启)写程序的设备,需要自行断电重启后才可以。还有就是烧录软件中注意看一下各菜单(主要是器件型号)是否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