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设计的FM收音机+自动搜台+存储电台

楼主(2019-11-03):
刚调试好的收音机,但是信号还不是很好,收音机模块用的TEA5767芯片,液晶1602显示,爱好者可以自己下载调试。
可以手动自动调节自动搜台电台

可以手动调节电台

可以手动调节电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ea5767.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K1:上一台 K2:下一台 K3:从低向高搜索台
sbit K1 = P2 ^ 1;
sbit K2 = P2 ^ 4;
sbit K3 = P2 ^ 7;

//当前频道号 从 0 开始
unsigned char ch = 0;

void main()
{

    //初始化 1602lcd
    lcd1602_init();

    //初始化 串口
    init_uart();

    //初始化红外遥控接口
//    init_IR();

    //主函数中扫描按键
    while(1)
    {
        //上一台
        if(0 == K1)
        {
            //去抖动
            delayms(100);
            if(0 == K1)
            {
                set_ch(--ch);
            }
        }
        //下一台
        if(0 == K2)
        {
            //去抖动
            delayms(100);
            if(0 == K2)
            {
                set_ch(++ch);
            }
        }
        //自动搜索
        if(0 == K3)
        {
            //去抖动
            delayms(100);
            if(0 == K3)
            {
                tea5767_tiny_auto_search();
            }
        }
    }
}

存储后的电台

存储后的电台

自动搜索电台

自动搜索电台

包含原理图

网友A(2020-02-25):
好资料,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B(2021-04-13):
看看,lcd1602的收音机源码很少,参考一下

网友C(2022-04-19):
我是新来的,玩收音机也没多久,各位都是前辈,我就发个图吧!89c52单片机,索尼v800收音板

网友D(2023-01-09):
这个跟我平时用的芯片一致, 器件简便,感谢大佬开源, 值得一试

网友D:
打开源代码 编译看了一下,发现出现报错。检查报错信息,只需删除不需要的IR.H  红外遥控 与  uart.c  串口发送即可编译完成

网友E:
这个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F:
2009年的时候玩过一下TEA5767,后来没折腾了,那时候还是用的AT89C51

网友G:
好资料,参考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E(2023-02-26):
我借鉴了一下,完善了我的STM32+Si4703搜台和存台。再次感谢!

网友D:
为什么 我按照题主做的   能自动搜台,也能手动搜台,
但是搜不到台呢/?

网友H(2024-01-09):
参考了,试着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I:
学习,做一个试一试,谢谢

网友J(2024-06-23):
帮我看下我的机器,一片空白,不知能弄个啥 ?

网友K:
下载后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L:
感谢分享,有空做一个玩玩

网友J:
感谢分享,我才学习,感觉好神奇

网友M:
好东西,感谢,正想做呢

网友N:
请问以下有原理图或者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