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哪错了啊,有这么多看不懂的错误

楼主(2019-11-03):
头文件:#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P2^3;
void ds1820init(void);
void ds1820xbyte(uchar dat);
uchar ds1820rbyte(void);
uchar rwendu(void);
#endif
c文件:#include"ds18b20.h" #include"delay.h" void ds1820init(void) void ds1820xbyte(uchar dat){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s18b20delay(4);   ds=1;    dat>>=1;  }{ uchar n;  ds=1;  ds18b20delay(8);  ds=0;  ds18b20delay(80);  ds=1; ds18b20delay(8);  n=ds;  ds18b20delay(4); }} void ds1820x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s18b20delay(4);   ds=1;   dat>>=1;  }  ds18b20delay(4); }  uchar ds1820rbyte(void) {  uchar i,a;  for(i=0;i<8;i++)  {   ds=0;a>>=1;   ds=1; if(ds)   a|=0x80;   ds18b20delay(4);  }  return a; } uchar rwendu(void) { uchar b,c;  ds1820init();  ds1820xbyte(0xcc);//跳过 rom  ds1820xbyte(0x44);//启动温度测量  ds18b20delay(300);  ds1820init();  ds1820xbyte(0xcc);  ds1820xbyte(0xbe);  b=ds1820rbyte();  c=ds1820rbyte();  c<<=4; c+=(b&0xf0)>>4;  return c; }

求大佬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错误是在c文件里出现的

网友A:
双击错误会显示哪里错  上面英语简单翻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错误会显示哪里错  上面英语简单翻译一下

不是,我知道怎么搞错误,但那些跟本没错啊?可以运行看一下

网友B:
看一下语句有没有少分号啥的

网友C:
对出现的错误列表,从第1个错误消除开始,依次消除即可,有些错误是因为最前面错误引发的

网友D:
大哥,求你把完整文件压缩传上来吧,这样乱谁去帮你整理啊

网友E:
这程序这样看着累

楼主:
附件是整个程序,大佬们能帮忙改一下吗?

楼主:
程序是百度文库:”带温度的lcd1602电子钟设计实验”

网友F:
双击会显示错误在那一行,你翻译一下错误代码,然后在那一行的前后两句找找就能找到错误

网友G:
百度文库里直接搬的程序有很多格式对不上的地方,比如分号、点号基本都要自己换掉

网友H:
你这都是不细心的错误你双击错误他就会去到错误点,很可能是变量没有定义或者{}不是成对存在

网友I:
网上荡的程序也能直接用啊,真是牛人

网友J:
语法格式有些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