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驱动继电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9-11-03):
单片机型号:STC15W4K32S4,单片机I/O口不接时,继电器5V供电,就吸合。把单片机I/O口设为推挽输出,无论输出高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是吸合。     就算I/O口不接,继电器也是吸合。三极管用的是9013

网友A:
焊掉三极管,如果继电器不吸,三极管坏了或接错,否则电路板故障。

网友B:
Q1管脚接错或已损坏。

网友C:
9013管脚接错没有,9013是不是好的。

网友D:
检查一下Q1 CE是否短路损坏。

网友E:
这种电路最差劲,改用射随器接法最好.把继电器接到射极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