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按键时间长短控制程序

楼主(2019-11-04):
刚开始学习  看到论坛里一个程序。想修改下,折腾一天。没搞明白,特发帖请教。原贴地址在http://www.51hei.com/bbs/dpj-97912-1.html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keyback=P1^0;
sbit k=P1^4;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tatic uint i=0;
uchar keystay=0x00;
uchar T0RH;
uchar T0RL;

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
{
ulong tmp;
tmp=11059200/12;
tmp=(ms*tmp)/1000;
tmp=65536-tmp+10;
T0RH=(unsigned char)(tmp>>8);
T0RL=(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
TMOD |=0x01;
TH0=T0RH;
TL0=T0RL;
ET0=1;
TR0=1;
}

void Judge(uint num)
{
if((5<num)&&(num<=50))
{
key1=0;
key2=1;
key3=1;
i=0;
}
if((50<num)&&(num<=120))
{
key2=0;
key1=1;
key3=1;
i=0;
}
if(num>120)   //在第三个状态这里怎么改成120时间内没有信号做出KEY3输出控制呢?
{
key3=0;
key1=1;
key2=1;
i=0;
}
}

main()
{
EA=1;
configtimer0(10);
while(1)
{
  if((keystay&0xFF)==0x00)
{
Judge(i);
          }
         }
}

void keyscan()
{
keystay=(keystay<<1) | (!keyback);
}

void interrupt_timer0()interrupt 1
{
TH0=T0RH;
TL0=T0RL;
keyscan();
if((keystay&0xFF)==0xFF)
{
  i++;

  if(i>400)
  {
   i=0;
         }
      }

  }

楼主:
if(num>120)   //在第三个状态这里怎么改成120时间内没有信号做出KEY3输出控制呢?
{
key3=0;
key1=1;
key2=1;
i=0;
}  想修改这部分

楼主:
在第三个状态这里怎么改成130时间内没有信号做出KEY3输出控制呢?

网友A:
改为 if((50<num)&&(num<=120)){}else {}这样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第三个状态这里怎么改成130时间内没有信号做出KEY3输出控制呢?

给你改了一下,详细注释,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uchar count=0;//计数变量
uchar keystay=0;//中间变量
bit sign=0;//按键操作标志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keyscan()//放在中断里
{
        if(!key)//键按下
        {
                count++;
                if(count>=2)//20ms防抖
                {
                        sign=1;//按键操作标志1
                        if(count>131)
                                count=131;//防止溢出
                }
        }
        else//键松手
        {
                if(sign==1)
                {
                        sign=0;//按键操作标志清0
                        keystay=count;//保存计数值
                }
                count=0;//计数清0
        }
}

void Judge(uint num)
{
        if(num>2 && num<=50)        //20~500ms 短按
        {
                LED1=0;
                LED2=1;
                LED3=1;
                keystay=0;//中间变量清0
        }
        else if(num>50 && num<=130)//500~1300ms 略长按
        {
                LED2=0;
                LED1=1;
                LED3=1;
                keystay=0;//中间变量清0
        }
        else if(num>130)//1.3s以上 长按
        {
                LED3=0;
                LED1=1;
                LED2=1;
                keystay=0;//中间变量清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stay!=0)//如果按键有效操作
                {
                        Judge(keystay);
                }
        }
}
void interrupt_timer0()interrupt 1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keyscan();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详细注释,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师傅num在哪里体现自加的,是不是应该是count.void Judge(uint num)
{
        if(num>2 && num<=50)
是不是应该是coun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详细注释,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不意思师傅。上面的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