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

楼主(2019-11-0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MS?裚迹小车2_1_
这个警告咋处理

网友A:
不用处理,程序能正常运行,是你程序中有一个delayms函数未调用,当然删除后再编译就没有错了

网友B:
它说有一个叫_DELAYMS的段落(或子程序)没有被调用,可以不理会它,如果真的用不着它,注释掉它就没有这个警告了。

网友C:
这是你定义的一个函数没有被调用而已,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D:
可以不管,或者通过调整keil的一个编译警告等级来消除这个警告

网友E:
是你程序中有一个delayms函数未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