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C8T6里面怎么有两个USART2_TX?

楼主:
查看数: 2558 | 评论数: 8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9-11-4 13:37

正文摘要:

图片1里37脚有USART2_TX功能,图片2里12脚也有USART2_TX功能?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有两个USART2_TX呢?求各位坛友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20-07-17):
使用串口2需要服用IO哦,这个时候随便你选那一组IO

网友B:
我觉得上面的人都没看清楚问题就开始回答了,人家问为啥有两个tx和两个rx,你们都回答rxtx是一对,完全跑题了哇,至于为什么有两个,应该是芯片设计原因或者是为了hdmi准备的,具体没有百度到,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芯片,有兴趣可以私聊我加个好友一起学习哇

网友C:
可以根据布线选择更合适的引脚进行复用

网友D(2019-11-06):
串口引脚就应该是一对啊,一收一发

网友E:
功能复用,就是两个引脚都具有TX复用的功能

网友F:
这个是功能复用, 可以通过寄存器选择要使用的引脚的

网友G:
注意:一个发送TX,一个接收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