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电机转速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9-11-04):
    若已知电机每转一圈输出18个脉冲信号,且从电机上引出了一根脉冲信号输出线,请问如何用51单片机检测该脉冲信号?

网友A:
脉冲信号输出线接到51单片机外中断输入口,触发与停止计时器,从而换算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信号输出线接到51单片机外中断输入口,触发与停止计时器,从而换算出转速。

计时器的时间应该为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时器的时间应该为多少

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