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如何用delay函数做出一个动态扫描数码管。郭天祥的板子。我逻辑那错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2;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2=wela;
        wela=0xfe;
        while(1)
        {
                for(num=1;num<7;num++)
                 {
                         wela=1;
                        P0=num2;
                        wela=0;
                        delay(1000);
                        num2=_crol_(num2,1);
                        dula=1;
                        P0=table[num];
                        dula=0;
                        if(num2==0xbf)
                        num2=0xfe;
                }
        }
}

网友A(2019-11-04):
编辑没问题运行后六个管子一起亮一起显示由一变化到七

网友B:
main的第一行
        num2=wela;
        wela=0xfe;

很明显的时序错误,而且wela是sbit  类型,不应该赋0和1以外的值。

应修改为
        num2=0xfe;

网友C:
num2没有初值

网友C:
如果是共阴极数码管,必须用1移位取反

网友D:
那你的问题是虾米?从你描述可以证明你已经做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编辑没问题运行后六个管子一起亮一起显示由一变化到七

赋值错误
       num2=wela;
       wela=0xfe;
顺序错误
       wela=1;
       P0=num2;
       wela=0;
       delay(1000);//延时参数不可以超过uchar类型255
       num2=_crol_(num2,1);
       dula=1;
       P0=table[num];
       dula=0;
       if(num2==0xbf)
       num2=0xfe;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2;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2=0xfe;
        while(1)
        {
                for(num=1;num<7;num++)
                {
                        P0=0x00;//消除鬼影
                        dula=1;
                        dula=0;

                        P0=num2;//送位码
                        wela=1;
                        wela=0;

                        P0=table[num];//送段码
                        dula=1;
                        dula=0;
                        delay(2);//延时2ms
                        num2=_crol_(num2,1);
                        if(num2==0xbf)
                                num2=0xfe;
                }
        }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编辑没问题运行后六个管子一起亮一起显示由一变化到七

你想实现什么结果

网友F: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2;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ela=0xfe;
        num2=wela;

        while(1)
        {
                for(num=1;num<7;num++)
                 {
                         wela=1;
                        P0=num2;
                        wela=0;
                        delay(1000);
                        num2=_crol_(num2,1);
                        dula=1;
                        P0=table[num];
                        dula=0;
                        if(num2==0xbf)
                        num2=0xfe;
                }
        }
}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G:
我来学习一下,我看到这个是共阴的数码管为什么位码只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赋值错误
       num2=wela;
       wela=0xfe;

对的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in的第一行
        num2=wela;
        wela=0xfe;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后面修改了一下
这样就可以达成扫描数码管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2;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
                ;y>0;y--);
}
void main()
{
                dula=0;
                wela=0;
        num2=0xfe;
        while(1)
        {
                for(num=1;num<7;num++)
                 {
                        wela=1;
                        P0=num2;
                        wela=0;
                                                num2=_crol_(num2,1);
                        delay(1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
                        if(num2==0xbf)
                        num2=0xfe;
                                                wela=1;
                                                dula=1;
                                                P0=0x00;
                                                delay(5);
                                                wela=0;
                                                dula=0;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in的第一行
        num2=wela;
        wela=0xfe;

对的然后再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