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2A开关电源原理图和PCB文件

楼主(2019-11-04):
24V2A开关电源原理图和PCB  可用AD打开

(管理提醒:此电路存在严重的问题,大家不要下载,有能力的请告知下修改方案吧):

网友A:
你以前应该不是做电源的

网友B:
T2是共模电感吧!电路这样接严重错误

网友B:
T2是共模电感!这样接严重错误,造成电源短路!还有画的PCB初级地和次级电路距离太近不安全

网友C:
没有变压器参数?????

网友D(2019-12-28):
这个电路图很明显有问题误人子弟呀

网友E:
安全距离完全不考虑!

网友F(2020-02-12):
T2,是个什么鬼?

网友G(2020-03-24):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应该不是做电源的

他这东西都是别人的资料,我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个电路图,楼主发的OB2269CP刚刚在隔壁社区里面见过。

网友H(2020-05-19):
T2是共模电感!这样接严重错误

网友I:
     这是电源入门新手画的板吧。很多地方不合格。

网友J(2020-07-17):
1、开关电源这种东西,变压器是很重要的,然而,好像没有放出变压器的图纸。
2、原理图有严重错误。
3、PCB布线不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应该不是做电源的

他这个搞法上电就炸飞了。。。。。

网友L(2020-08-16):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应该不是做电源的

哎!这个你算说对了!什么安全距离,EMI,安全措施等没的考虑,手工拱建都比这个好

网友M:
共模电感不对,做好上电直接短路的

网友N(2020-12-07):
乱来。可以过到安规吗?

网友O:
这种的文件就不要放上来了吧

网友P:
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Q:
T2仔细一看的确和别的电路图不同,这是隔离变压器?一般都是横着接的那种EMI。

网友R(2021-01-10):
显然51黑电子论坛的评审能力很有问题,啥错误的东西都放进来混积分。

网友R:
既然是电源论坛分区,就该找个懂电源的人来管。

网友S:
原理图都不能工作,MOS源极供电都没有!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原理图都不能工作,MOS源极供电都没有!

RCD电路都画错了,二极管放错了位置。

网友R:
这个原理图就是放上来搞笑的。

网友R:
1)T2共模电感给整成了原副边变压器。
2)整流桥正负极给放反了。
3)RCD电路画错,MOS管无开关电流,变压器无法工作。

网友T(2021-03-21):
会电死人,光耦初次级隔离间距严重不足,初级LN,母线+-间距不足,容易拉弧打火

网友U(2021-04-24):
直接炸板,不会有意外.一点电路常识都不懂.

网友V:
有能用的24v2A

网友W(2021-06-15):
整流桥也搞反了

网友X:
原理图T1 T2线路有误,PCB布局不合理

网友Y:
T2是共模电感吧!电路这样接严重错误11111111111111

网友Z(2021-07-30):
我也觉得楼主不是做电源的,这个是隔离还是不隔离,高低压都块连起来了

网友AA(2021-09-01):
原理图有问题啊,你这布局爬电距离、电气间隙都不考虑的吗,T2是干啥用的你了解不,不如不接,这么用直接炸飞

网友AB:
以为可以用就下了,一看评论区吓一跳

网友AC(2021-10-02):
看看,驱动块不常见吧。

网友AD(2021-11-11):
这layout 也是奇葩。初学者也干不出这事。

网友AE(2022-01-02):
错误百出不说,至少资料要完整,电路可以修改,但是变压器参数没有,

网友AF(2022-05-08):
按照这个图纸做好的电源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上电估计就得炸飞

楼主(2024-02-26):
和这个对比下

网友AG:
共模电感,这个上电就炸

网友AH:
原理图都是错的

网友AI:
坑的电路图

网友AJ:
共模电感这样接直接烧毁

网友AJ:
共模电感这样接,直接烧机

网友AK(2024-05-23):
三处错误:
1、共模电感T1;
2、R5和R6是并联关系;
3、Q1的栅极和GND之间缺少泄放电阻。

网友AK:
另外,整流桥错误!

网友AK:
R17、R18画法错误,图中的画法代表压敏电阻,应该是热敏电阻

网友AK:
近期提供修改方案

网友AL:
楼主炸了几台机了,还没炸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