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多机通讯问题,让在相同信道中使得通信不冲突的思路与方法

楼主(2019-11-04):
问题:1.项目要求用NRF24L01 模块实现收发操作类似于:(1)控制器发送探索指令,感应器发送自身地址给控制器(控制器有多个)                                                                                  (2)控制器发送链接请求,感应器返回自身链接状态(类似这样的指令)
问题是当控制器和感应器是单对单的话,通信正常,
          当有一个控制器,多个感应器时,通信有时不正常,我现在是在相同的信道以及相同的频道里面进行通信,希望各位大佬提供个思路可以让在相同信道中使得通信不会冲突的的方法

网友A(2021-04-16):
发生冲突的时候采用随机避让算法可以吗

网友B(2019-11-05):
需要你精心设计通讯的协议,要点:分时通讯!

楼主:
自顶,求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24L01无线部分是兼容的,可以互相通讯,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点。

一对多的时候(比如1对10 ...

大佬,但是我现在的接收端要发送一个广播的命令。怎么确保发送端发给接收端的数据不冲突呢?

楼主: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困惑,假如接收端给发送端(全体)发送一个信号,发送端(全体)如果接收到这样的信号就会将自己的地址(人为设置)发送给接收端,这个动作因为是在同一个信道中几乎同时发生,怎么有效地接收且不冲突呢?

网友C:
nRF24L01无线部分是兼容的,可以互相通讯,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点。

一对多的时候(比如1对10),常用的方法:
所有发射端和接收端使用同样的信道、逻辑地址。然后在有效数据里面取出2个字节做为发射端的ID,这样,接收端可以接收多个,并且能够根据发射端的ID区分出发射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