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模块定位到的信息怎么用手机app显示 或者随便点击查看

楼主(2019-11-04):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
1、GPS模块不能直接和手机APP通讯
2、要想通讯,需要加一个单片机
3、单片机接入 WIFI模块或蓝牙模块
4、通过这两个模块和手机APP通讯
5、然后获取你需要的GPS有效信息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多 主要怎么连接?近距离通过蓝牙 wifi 远距离一般都是网络了

网友C:
下载一个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