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中断程序逻辑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04):
为什么串口中断这里用if判断就可以发送数组里的全部数据,而用while循环就只能发送出一位数据。感觉逻辑上走不通啊,求大神讲解一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flag
uchar cmdIndex = 0;
uchar *ptrTxd ;
uchar cmdTxd = 0;

uchar arry1[] = "1-HELLO!\r\n";
uchar arry2[] = {1,2};
uchar arry3[] = {1,2,3,4};
uchar arry4[] = {1,2,3,4,5,6,7,8};

void ConfigUART(uint baud);
int main(void)
{
        EA = 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if(cmdArrived)
                {
                        cmdArrived = 0;
                        switch(cmdIndex)
                        {
                        case 1:  ptrTxd = arry1;
                                                        cmdTxd        = sizeof(arry1);  //发几个字节
                                                        TI = 1;
                                                        break;
                        case 2:  ptrTxd = arry2;
                                                        cmdTxd        = sizeof(arry2);  //发几个字节
                                                        TI = 1;
                                                        break;
                        case 3:  ptrTxd = arry3;
                                                        cmdTxd        = sizeof(arry3);  //发几个字节
                                                        TI = 1;
                                                        break;
                        case 4:  ptrTxd = arry4;
                                                        cmdTxd        = sizeof(arry4);  //发几个字节
                                                        TI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return 0;
}

void ConfigUART(u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MOD = 0X20;
        TL1 = TH1 = 256-(11059200/12/2/16)/baud;
        ET1 = 0;  //强调T1做波特率发生器时不能做别的事情
        TR1 = 1;
        ES =1;
}

void interrupttime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cnt = 0;

        if(RI)
        {
                 RI = 0;
                 cmdIndex = SBUF;
                 cmdArrived = 1;
        }
        if(TI)
        {
                TI = 0;
                if(cmdTxd > 0)
                {
                                SBUF = *ptrTxd;
                                cmdTxd--;
                                ptrTxd++;
                }

        }
}

网友A:
BUFF里面一有内容就会产生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FF里面一有内容就会产生中断

不完全是这样,接收时SBUFF里面有可用的内容就会产生中断,这时RI置位。发送时SBUFF发送完一个字节变成空的时才产生中断,此时TI置位,请求主机继续发送或终止发送。由于发送和接收使用同一个中断号,所以中断服务程序里必须判断是TI置位还是RI置位,作出相应处理。

网友C:
用while循环发送数组中字符串是以下标超出为0来判断结束。如果发送不含0的数字串也是可以的,因为遇0就会跳出。要在末尾加0,否则会出错。
程序改这样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rry1[] = "1-HELLO!\r\n";  //文本模式接收
uchar arry2[] = {1,2,0};                        //HEX 模式接收
uchar arry3[] = {1,2,3,4,0};
uchar arry4[] = {1,2,3,4,5,6,7,8,0};

uchar *ptrTxd;
uchar cmdTxd = 0;

void ConfigUAR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T1 = 0;
        EA = 1;
        ES =1;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
        while(*p)
        {
                Send_byte(*p++);
        }
}
void main(void)
{
        ConfigUART();
        while(1);
}
void interrupttimer() interrupt 4
{
        RI = 0;
        cmdTxd=SBUF;
        switch(cmdTxd)
        {
                case 1:ptrTxd=arry1;Send_string(ptrTxd);break;
                case 2:ptrTxd=arry2;Send_string(ptrTxd);break;
                case 3:ptrTxd=arry3;Send_string(ptrTxd);break;
                case 4:ptrTxd=arry4;Send_string(ptrTxd);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hile循环发送数组中字符串是以下标超出为0来判断结束。如果发送不含0的数字串也是可以的,因为遇0就会跳 ...

我这里原程序是使用字符串长度作为判断标准的,当长度值减到0时完成发送,我不太明白是if作为一个判断语句,为什么可以让串口把信息都发送出来,不是应该进入一次中断后就只发出一个字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原程序是使用字符串长度作为判断标准的,当长度值减到0时完成发送,我不太明白是if作为一个判断语 ...

是因为程序中把本来应该由硬件置1的TI中断请求标志错误的用软件置1导致重复发生中断。
正常操作是:
SBUF = *ptrTxd;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TI);//等待发送结束,硬件置TI为1
TI = 0;   //软件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