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在导入dxf文件时,导入的图出现在很远的地方且无法选中,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9-11-05):
AD19在导入dxf文件时,导入的图出现在很远的地方且无法选中,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DXF修改一下在导入,AD的应该是超出边界了选中不了

网友B:
在用CAD画结构的时候,尽量靠近原点,转成DXF导入就不会超边界了。超出边界也是可以选中的,用全选快捷键,然后用鼠标往原点处拉,拉到边界内就可以随便选了。

网友C(2021-08-18):
CAD 设置好UCS 原点  导入AD20  老是跑很远。什么情况 我要奔溃了

网友D:
可能是你CAD保存的时候,没有把内容居中,或者CAD中不光有你要保存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