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x电子屏显示程序

楼主(2019-11-05):
LAB电子屏显示

//******************************************************************************
//SMCLK为20Mhz,否则屏幕会闪
//  MSP430F552x Demo - Timer0_A5, Toggle P1.0, CCR0 Up Mode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and TA_1 ISR. Timer1_A is
//  configured for up mode, thus the timer overflows when TAR counts
//  to CCR0. In this example, CCR0 is loaded with 50000.
//  ACLK = n/a, MCLK = SMCLK = TACLK = default DCO ~1.045MHz
//
//           MSP430F552x
//         ---------------
//     /|\|               |
//      | |               |
//      --|RST            |
//        |               |
//        |           P1.0|-->LED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测周法----测频率,主频升到25Mhz,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Init_sys.h"
#include "Paper_Display.h"
///////////////////
#define xDot 128
#define yDot 250
//#define DELAYTIME 5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Buffer[250*16];

volatile unsigned int Cycle[10];
unsigned int Last_capture,Over_flow_counter,Down_Last_capture;

unsigned int One_second_flag=0;
unsigned long capture_num=0,CapFlag=0,Average_period,High_width;
unsigned char down_flag;
float f, test_f1,test_f2,test_width;

void init_TA1(void)  //定时1s
{

      TA1CCTL0=CCIE;
      TA1CCR0=32768;   //1s
      TA1CTL=TASSEL_1+MC_1+TACLR;
}

void init_pwm(void)  //p1.2(TA0.1)输出10KhzPWM信号
{
        P1DIR|=BIT2;
        P1SEL|=BIT2;//输出PWM1波

        TA0CCR0=2000;//10khz
        TA0CTL=TASSEL_2+MC_1+TACLR;//时钟源为SMCLK=20MHZ,向上计数,TAR清堆零
        TA0CCTL1=OUTMOD_7;//初始化模式
        TA0CCR1=1000;

        P7DIR |=BIT4+BIT0;
        P7OUT |=BIT0;
        P7OUT &=~BIT4;

}

void init_TA2_CAP(void) //测频,p2.2为测频输入端
{
    TA2CTL=TASSEL_2+MC_2+TACLR+TAIE;//SMCLK,连续计数,清TAR,TA定时使能
    P2DIR&=~BIT4;   //设置为输入P2.4为TA2.1
    P2SEL|=BIT4;
    TA2CCTL1=CM_1+SCS+CAP+CCIE; //+CCIS_0;//cap1,上升沿捕获,同步,捕获,捕获使能,
}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t i=180;
  int m = 0xff;
  char disp[11]={'0','1','2','3','4','5','6','7','8','9','.'};
  float value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a1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2 = 0;
  unsigned char t1[5], t2[5], t3[5];

  init_clk();    //初始化时钟;
  init_TA1();    //定时1s
  init_pwm();    //PWM初始化
  init_TA2_CAP();

  P4DIR |= BIT7;
  P1DIR |= BIT0;          // P1.0, P4.7 LED output,

          PaperIO_Int();    //电子纸IO口初始化
          EPD_init_Full();  //全屏刷新初始化
          __delay_cycles(500000);
          EPD_Dis_Full((unsigned char *)&m,0);  //all white
           __delay_cycles(8000000);

           EPD_init_Part(); //电子纸局部刷新
           Init_buff();    //初始化屏幕显存
           DIS_IMG(0);
           __delay_cycles(800000);
           display("             ", 20, 4,0,1,0,0);
           DIS_IMG(5);
           __delay_cycles(500000);

  __bis_SR_register(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
  while(1)

     {
      test_f1=20000000/Average_period;  //测周法
      test_f2=capture_num;              //测频法
      test_width=1.0/20*High_width;     //测高电平宽度

      V2=test_f1;
      t1[0]=disp[V2/10000];            //万位
      t1[1]=disp[V2/1000%10];          //千位
      t1[2]=disp[V2/100%10];             //百位
      t1[3]=disp[V2%100/10];            //十位
      t1[4]=disp[V2%10];                //个位/

      V2=test_f2;
      t2[0]=disp[V2/10000];            //万位
      t2[1]=disp[V2/1000%10];          //千位
      t2[2]=disp[V2/100%10];             //百位
      t2[3]=disp[V2%100/10];            //十位
      t2[4]=disp[V2%10];                //个位/

      V2=test_width;
      t3[0]=disp[V2/10000];            //万位
      t3[1]=disp[V2/1000%10];          //千位
      t3[2]=disp[V2/100%10];             //百位
      t3[3]=disp[V2%100/10];            //十位
      t3[4]=disp[V2%10];                //个位/

      display("f1: ", 0, 0,0,1,0,0);  // 送到显存
      display(t1, 60, 0,0,1,0,0);
      display("Hz ", 140, 0,0,1,0,0);

      display("f2:", 0, 32,0,1,0,0);  // 送到显存
      display(t2, 60, 32,0,1,0,0);
      display("Hz ", 140, 32,0,1,0,0);

      display("w:", 0, 80,0,1,0,0);  // 送到显存
      display(t3, 60, 80,0,1,0,0);
      display("us", 140, 80,0,1,0,0);

      DIS_IMG(5);                 //局部刷新显示
     }

}

//TA1中断服务程序 Timer1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每1s计算捕获脉冲个数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_EINT();
    P4OUT ^= BIT7;
    capture_num= CapFlag; //计算在1s间隔内捕获脉冲的次数
    CapFlag=0;   //清除捕获计数值
    TA1CTL&=~TAIFG;
}

//TA2捕获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2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A1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witch(__even_in_range(TA2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                         // CCR1 捕获中断
            if((TA2CCTL1&CM0)==CM0)       // 若是上升沿捕获,测上升沿间隔脉冲数
            {
               CapFlag++;   //捕获次数++
               Average_period=Over_flow_counter*65535-Last_capture+TA2CCR1;
                                                     //测量两个上升沿的间隔的时钟个数
               Last_capture=TA2CCR1;         //当前上升沿捕获值保存
               Over_flow_counter=0;          //溢出清零
               TA2CCTL1 = CM1 + SCS + CAP + CCIE; //开启下降沿捕获
            }
            else          // 若是下降沿捕获,则测高电平的宽度
            //if((TA2CCTL1&CM1)==CM1)
            {
               High_width=Over_flow_counter*65535-Last_capture+TA2CCR1;  //测量本下降沿与之前上升沿之差值
                                                                         //此时TA2CCR1为下降沿捕获值
               Over_flow_counter=0;              //溢出清零
               TA2CCTL1 = CM0 + SCS + CAP + CCIE;//开启上升沿捕获
            }
               TA2CCTL1&=~CCIFG;             //清除中断
                  break;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6: break;                          // reserved
         case  8: break;                          // reserved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case 14:                                 // overflow TAFIG溢出中断
                 Over_flow_counter++;
                 TA2CTL&=~TAIFG;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