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的那家好?求推荐

楼主(2019-11-05):
目前国产MCU 越来越多,已经不知道如何选择了?我知道的有  航顺,灵动微,复旦微,华大,芯海,还有其他没有一一去了解,有哪位MCU 大咖推荐下?性能稳定,公司实力不错,市场推广也不错的 求推荐。谢谢

网友A:
手机哪家好 ?电视哪家强 ? 空调呢 ?这些你都不用或者先发帖问过再用么 ?
好与不好,没有公用标准,合格都是好的,自然也各有用处。
国产MCU 越来越多才是极好的

网友B:
能用的都好。不能用的就倒闭了。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的,没有说哪家的MCU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结合成本,片上资源和性价比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D:
深圳宏晶科技

网友E:
看具体应用场景,各有特色

网友F(2020-08-03):
华大单片机只能说还行,现在产品型号不是很全,虽然我自己就是华大代理。。。哈哈,各位有华大单片机需求可以找我哈

网友G:
兆易创新、新唐

网友H:
其实都差不太多,我喜欢Silicon Labs的MCU,包含8位机及32位机,集成度高、超低功耗、模拟性能好、速度快、体积小。

网友I:
复旦微有超低功耗的,手上有应用成品,自己没用过

网友J:
都差不多,各有特色, 喜欢STC

网友K:
我觉得冠芯比较好,价格实惠

网友L:
个人喜欢宏晶公司的STC15系列

网友M:
宏晶科技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个人喜欢宏晶公司的STC15系列

STC8比15便宜好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的,没有说哪家的MCU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结合成本,片上资源和性价比来使用就可以了

老兄说的是啊!

网友P:
看你的具体应用,比如触摸芯片比亚迪还可以,其它像杭州士兰微,中颍等性价比都不错

网友Q:
我用的就是STC

网友R:
嵌入式系统有一大特点就是软硬件可剪裁,只要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比方说点亮个LED用8位单片机就好,要是需要DSP那就得是32位,这得看个人需求了,各自有优缺点,根据硬件需求去选择就是最好的。

网友S:
我们一直用的复旦微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T:
不能用的都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