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io外围延时电路,希望用门电路做一个检测到1us的低电平信号

楼主(2019-11-05):
由于51单片机速度不够   希望用门电路做一个检测到1us的低电平信号(平时为高电平)然后后输出20ms的低电平。谢谢大家

网友A:
用门电路或555组成单稳态电路,也可以用51单片机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不存在速度不够问题。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单稳。

网友C:
这都不用单片机,直接用555做一个单稳电路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我需要做20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