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线浮球控制模块距离1000米 含单片机程序源码 电路图PCB

楼主:
这段时间做了一个无线浮球控制器,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主要原理是用浮球来控制单片机的I0口.单片机的io口再输出一个触发信号
这个触发信号经光耦之后来触触发无线模块。可以实现500米到100米的无线传输。
从而控制水位的高低。
附件里面有 原理图 PCb板 和程序员代码
都是自己制作的  请大家多多指教   多提一些宝贵意见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include <STC8.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int a,b,t,n,i;

sbit D0 = P2^4;   //数据D0输出
sbit D1 = P2^3;   //数据D1输出

//sbit LED = P2^3;   //信号输出指示灯

sbit KEY0 = P1^0;   //输入触发端
sbit KEY1 = P1^1;   //输入触发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M0 = 0x00;//输入设定为仅为输入要外加上拉电阻
    P1M1 = 0x07;
        D1 =D0 = 0;
          while(1)
        {
if(KEY0==0){delay(1000);if(KEY0==0){D0=1;D1=0;delay(30000);D0=0;while(!KEY0);}}
if(KEY1==0){delay(1000);if(KEY1==0){D0=0;D1=1;delay(30000);D1=0;while(!KE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