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有什么实现思路吗?

楼主(2019-11-05):
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
  谢谢了  怎么实现  用什么芯片

网友A:
你自己 是怎么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 是怎么想的呢?

将咪头接受到得声音通过放大器放大,通过芯片STC12C5A60S2 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输送给马达。
我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转换成电压信号时,这里用什么芯片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 是怎么想的呢?

将咪头接受到的声音通过放大器放大,然后通过 stc12c5a60s2芯片,输出pwm给直流电机。

网友A:
1、先写个程序,设置一个速度变量SPD,让车速可以根据SPD的大小变化。
2、做个硬件装置,能识别拍手的声音。(麦克风、放大电路、脉冲整形、拍手识别)
3、将拍手声音的时间间隔做个计量,并将结果在于SPD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写个程序,设置一个速度变量SPD,让车速可以根据SPD的大小变化。
2、做个硬件装置,能识别拍手的声音 ...

这是 我的原理图 ,你看这样能行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写个程序,设置一个速度变量SPD,让车速可以根据SPD的大小变化。
2、做个硬件装置,能识别拍手的声音 ...

原理图不足的地方,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但现实无意义!而且控制难度非常大,问题多多!
1.拍手声无定性:声音频率不固定,咪头拾音困难,很容易误动作!
2.拍手速度有极限,而且随着速度的提升,声频也随着变化。
3.咪头的灵敏度,不灵敏与太灵敏都不好,而且咪头有方向性、、
4.电机部分有启动、惯性、制动等等要求、、、
5.、、、、

建议采用其他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但现实无意义!而且控制难度非常大,问题多多!
1.拍手声无定性:声音频率不固定,咪头拾音 ...

嗯   好的 谢谢 ,您有没有具体的改进措施,我这点没有什么改进思路,需要您的一些具体改进措施。劳驾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谢谢 ,您有没有具体的改进措施,我这点没有什么改进思路,需要您的一些具体改进措施。劳驾了  ...

你想干什么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关键看你用它作什?
简单的:例如用NE555做个多谐振荡器,调节震荡频率改变输出信号,(可以设置固定分段频率),利用调频发射、接收 频率波并作对应功能控制(启动、加速、停止),,也可以参考电视遥控选台功能,,
涉及编码、解码,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干什么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关键看你用它作什?
简单的:例如用NE555做个多谐振荡器,调节震荡频 ...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设计,主要就是实现这个功能。小车根据声音大小来变化,声音越大车速越快,实现这个 功能就行了。当然有额外的功能也很好,前提需要把最主要的功能实现。需要您各个部分需要什么完成,其他编码  解码  剩余部分,我会自己解决,需要一个具体的实现方案。声音部分,电机部分,声频转变为电压部分这几个主要的部分,具体方案。  谢谢了

网友C:
1.买麦克风,测拍手波形。
2.将这个波形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
3.通过单片机测方波的频率。
4.基于这个频率,去中断里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买麦克风,测拍手波形。
2.将这个波形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
3.通过单片机测方波的频率。

你看过我的原理图吗??  你觉得我这样可行吗???就是实现这个功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