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PCB封装图做出来的板子,一打开成品就有嘟嘟的噪音

楼主(2019-11-05):
用这个PCB封装图做出来的板子,一打开成品就有嘟嘟的噪音,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电容不够?

网友A:
有没有电感?有可能是电感发出的声音

网友B:
1、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2、分段来测量检测故障点

网友C:
应该是电路内部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D:
看到成品就知道了,请我去看看。

网友E:
原理图和PCB图原始文件上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F:
板子上的丝印guzhang,已显示故障

网友G:
有没有做过仿真?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H:
请参照以下几个步骤检查:(1)检查PCB焊接是否OK;(2)检查所焊接的器件规格是否正确;(3)检查板子的待机是否正常;(4)检查PCB走线;以上仅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