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测速程序问题,静止状态的情况下速度不归零

楼主(2019-11-05):
小车测速通电后速度直接变成255CM/S,过了蛮久才会变化,而且静止状态的情况下速度不归零。

#include<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display.h"
        #include<HJ-4WD_PWM.H>                  //包含HL-1蓝牙智能小车驱动IO口定义等函数
/*   右电机测速线接 P3.2    左电机测速线接 P3.3*/
  #define Left_1_led        P3_7         // 左循迹传感器       由于测速程序  必须使用外部中断  所以之前的循迹传感器IO由P3.3改为P3.7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右循迹传感器                    由于测速程序  必须使用外部中断  所以之前的循迹传感器IO由P3.2改为P3.6

  unsigned char disbuff[10]={0};//用于分别存放速度的值的值
        unsigned char  time=0;                                                                                          //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i =0;                  //定义扫描数码管字数
        unsigned int  count1=0;            //计右电机码盘脉冲值
        unsigned int  count2=0;            //计左电机码盘脉冲值
        bit count3=0;
        bit count5=0;
        unsigned int  count4=0;
        unsigned int   V1=0;                   //定义右电机其速度
        unsigned int   V2=0;                   //定义左电机其速度
  unsigned int   V3=0;
        void Delay400Ms(void);//延时400毫秒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Range[] ="==Range Finder==";//LCD1602显示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0123456789CM S";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11] ="0123456789S";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R[13] = "RMspeed:";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L[13] = "T:";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L1[13] = "L:";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2[12] ="0123456789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istance:001.0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void Count(void);//距离计算函数
void  Display_LCD();

unsigned long S=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bit  flag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bit  turn_right_flag;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2MS定时扫描数码管与产生0。5S*/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65536-1850)/256;                //2MS定时
      TL0=(65536-1850)%256;

         time++;
//         Display_SMG();
         if(time>=250)        //250次即是,0。5S
         {
          time=0;
          //V1=count1*2;         //计数公式:轮子直径*3.14/20格码盘=6.5Cm*3.14/20约=1cm  即一个脉冲走1CM距离
                         //圆周长公式     C = 2πr          所以将圆严格20等分  自然 一格就是约 1CM左右
                         // 0.5S  到了   计算在0.5S时间内的         脉冲数   因为1个脉冲基本是1CM  根据 S=VT公式  算出  V = S/T
                                         // 即  ((count1*1CM))/0.5S= (count1*2)CM/S
          //count1=0;                 //清计数    0.5S  时间内  测一次速度     然后清0  重新 计数
                V1=V3/V2;

          disbuff[0]=V1/100;                 //右电机速度值百位
          disbuff[1]=V1%100/10;                //右电机速度值十位
    disbuff[2]=V1%100%10;                //右电机速度值个位

                if(count3==1)
                {
          V2=count2/2;         //计数公式:轮子直径*3.14/20格码盘=6.5Cm*3.14/20约=1cm  即一个脉冲走1CM距离
                         //圆周长公式     C = 2πr          所以将圆严格20等分  自然 一格就是约 1CM左右
                         // 0.5S  到了   计算在0.5S时间内的         脉冲数   因为1个脉冲基本是1CM  根据 S=VT公式  算出  V = S/T
                                                 // 即  ((count1*1CM))/0.5S= (count1*2)CM/S
          count2++;                   //清计数    0.5S  时间内  测一次速度     然后清0  重新 计数

          disbuff[3]=V2/100;                 //左电机速度值百位
          disbuff[4]=V2%100/10;                 //左电机速度值十位
    disbuff[5]=V2%100%10;                //左电机速度值个位
          count3=0;
                }

                if(count5==1)
                {
          V3=count4/3;         //计数公式:轮子直径*3.14/20格码盘=6.5Cm*3.14/20约=1cm  即一个脉冲走1CM距离
                       //圆周长公式     C = 2πr          所以将圆严格20等分  自然 一格就是约 1CM左右
                       // 0.5S  到了   计算在0.5S时间内的         脉冲数   因为1个脉冲基本是1CM  根据 S=VT公式  算出  V = S/T
                                               // 即  ((count1*1CM))/0.5S= (count1*2)CM/S
          count4++;                 //清计数    0.5S  时间内  测一次速度     然后清0  重新 计数

          disbuff[6]=V3/1000;                 //左电机速度值百位
          disbuff[7]=V3%1000/100;                 //左电机速度值十位
    disbuff[8]=V3%100/10;                //左电机速度值个位
          disbuff[9]=V3%100%10;
          count5=0;
                }

         }
}
void  Display_LCD()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0123456789CM S";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R[13] = "RMspeed:";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L[13] = "Time:";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istance:001.0cm";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L1[13] = "L:";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2[12] ="0123456789CM";
    DisplayOneChar(0, 1, ASCIIR[0]);          //
          DisplayOneChar(1, 1, ASCIIR[1]);          //
          DisplayOneChar(2, 1, ASCIIR[2]);          //
          DisplayOneChar(3, 1, ASCIIR[3]);          //
          DisplayOneChar(4, 1, ASCIIR[4]);          //
          DisplayOneChar(5, 1, ASCIIR[5]);          //
          DisplayOneChar(6, 1, ASCIIR[6]);          //
          DisplayOneChar(7, 1, ASCIIR[7]);          //

          DisplayOneChar(8, 1, ASCII[disbuff[0]]);          //右电机速度值百位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1]]);          //右电机速度值十位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2]]);           //右电机速度值个位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10]);           //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1]);           //
          DisplayOneChar(13, 1, 0x2f);          //根据1602的字符表找到 /
          DisplayOneChar(14, 1, ASCII[13]);           //

          DisplayOneChar(0, 0, ASCIIL[0]);          //
          DisplayOneChar(1, 0, ASCIIL[1]);          //

          DisplayOneChar(2, 0, ASCII1[disbuff[3]]);           //左电机速度值百位
          DisplayOneChar(3, 0, ASCII1[disbuff[4]]);           //左电机速度值十位
          DisplayOneChar(4, 0, ASCII1[disbuff[5]]);           //左电机速度值个位
    DisplayOneChar(5, 0, ASCII1[10]);           //

                DisplayOneChar(7, 0, ASCIIL1[0]);          //
          DisplayOneChar(8, 0, ASCIIL1[1]);

                DisplayOneChar(9, 0, ASCII2[disbuff[6]]);
          DisplayOneChar(10, 0, ASCII2[disbuff[7]]);
          DisplayOneChar(11, 0, ASCII2[disbuff[8]]);
                DisplayOneChar(12, 0, ASCII2[disbuff[9]]);
    DisplayOneChar(13, 0, ASCII2[10]);           //
    DisplayOneChar(14, 0, ASCII2[11]);

}
/***************************************************/
//外部0中断用于计算左轮的脉冲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count1++;
          count4++;
          count3=1;
          count5=1;

}
   void intersvr2(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
    count2++;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mg88();//关数码管
        Delay1ms(4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1ms(5);//延时片刻

    TMOD=0X11;
    TH0=(65536-2000)/256;                //2MS定时
    TL0=(65536-2000)%256;
        TR0= 1;
        ET0= 1;

        TH1= 0XFc;                  //1ms定时
    TL1= 0X18;
    TR1= 1;
    ET1= 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IT0=1;           //下降沿有效
        IE0=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下降沿有效
        IE1=0;
        EA = 1;
//   run();

        while(1)
        {
           Display_LCD();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0&&Right_1_led==0)

                          run();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                //悬空
                                  {
                                      stop();                   //调用小车停止        函数

                                  }

                        }

         }

}

13. ZYWIFI0939-3循迹 测速程序(PWM加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