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时器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9-11-05):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int tim=0;
int num=0;
int ge=0,shi=0,bai=0;
int count_high=0;
int count_low=0;
void shumaguan(int ge,int shi,int bai);
void read_coun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int i;
        while(x--)
                for(i=0;i<100;i++)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1S¼Æê±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shumaguan(1,2,3);
        tim++;
        if(tim==100)
        {

                TR0=0;
                TR1=0;
                read_count();
    ge=num%10;
          shi=num/10%10;
    bai=num/100;
                shumaguan(ge,shi,bai);
  }
}

void read_count(void)
{
        do
        {
                count_high=TH0;
                count_low=TL0;
  }while(count_high!=TH0);
        num=count_high*256+count_low;

}

void shumaguan(int ge,int shi,int bai)
{
        int i=100;
        while(i--)
        {
                P2=0xfe;
                P0=seg[bai];
          delay(10);
          P2=0xfd;
                P0=seg[shi];
          delay(10);
          P2=0xfb;
                P0=seg[ge];
          delay(10);
  }
}

void main()
{
        TMOD=0x15;
        EA=1;
        ET1=1;

        TR0=0;
  TR1=0;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while(P3&0x10==0);
        TR0=1;
  TR1=1;

}

网友A:
你的主函数缺少一个while循环体,因该让 他一直在循环里面运行才对,否则会一直在重新运行一遍既把所有程序重新跑一边void main() {   while(){} }

网友B:
/*TR1=0;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while(P3&0x10==0);
        TR0=1;*/
  TR1=1; 按这样改一下你再试,注释掉的是多余的。

网友C:
因为你的程序main函数不完整,初始化不到1ms就运行完了。退出后再次进入main函数初始化,周而复始,永远不会有发生中断的机会。必须加while(1)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