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我的人说我这段程序有问题,但我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一下哪有问题

楼主(2019-11-05):
    pos=2;
    for (i = 0; i < pBuffer[1]; ++i) {
    // 跳过序号
    ++pos;

    // 显示内容长度
    content_parameter_len = (pBuffer[pos] << 8) | pBuffer[pos + 1];
    pos += 2;

    /*显示内容*/

    // 显示参数
    memset(&parameter, 0, sizeof(ProtoclLedParameter));
    memcpy(parameter, &pBuffer[pos], sizeof(ProtoclLedParameter));
    pos += sizeof(ProtoclLedParameter);

    // 显示数据
    content_len = content_parameter_len - sizeof(ProtoclLedParameter);
    memset(content, 0, 256);
    if (content_len > 256))
    {
      memcpy(content, &pBuffer[pos],256);
      content_len =256;
    }
    else
    {
      memcpy(content, &pBuffer[pos], content_len);
      content_len = content_len;
    }
    pos += content_len;
  }

指导我的人说我这段程序有问题,但我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一下哪有问题

网友A:
你自己调试运行有错误提示就知道哪里有问题,没错误就这样用,选一段出来咱也不能断章取义呀,语句都没有问题,可能跟全篇有关系

网友B:
运行通过仅表示可运行而已,就像你拿钱可以买东西并不表示钱的来路正一样.
也许你的程序更好,指导的不懂你也未必,具体得问提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