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95: '*' illegal indirection 51单片机程序错误

楼主(2019-11-05):
#include<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char  //无符号字符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int         //无符号整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intrins.h>
bitflag_300ms ;
uchar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flag_200ms ;
sbit dq   = P3^3;        //18b20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
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下降沿触发
unsignedchari=0,timecount=0,displayOK=0,rate=0,aa=0;
unsignedinttime[6]={0};
ucharrate_l=50,rate_h=120;   //心跳报警值
int  i=0;
int j=0;
uchar; q;
uchar; p0;
uchar; com;
uchar; dat;
uchar; hang;
uchar; add;
uchar; p;
uchar; date;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q)
{
        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e=0;
        rs=0;
        rw=0;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1;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hang,uchar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cd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cd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 ,uchar*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错误为
Q.C.C(5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om', expected ')'
Q.C.C(6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 expected ')'
Q.C.C(8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hang', expected ')'
Q.C.C(94): error C195: '*' illegal indirection
Q.C.C(95): error C195: '*' illegal indirection

求解答

网友A:
uchar; q;
uchar; p0;
uchar; com;
uchar; dat;
uchar; hang;
uchar; add;
uchar; p;
uchar; date;
你这些语句中间的分号是啥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q;
uchar; p0;
uchar; com;

不打分号,运行程序就显示在q前面少分号

楼主:
不打分号,运行程序的时候就显示c129错误。在q前面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