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输入浮点型数组?

楼主(2019-11-05):
我想给一个float型的数组赋值。要怎么做。例如我想给程序里的一个数组a[8] 赋值这些数字 {12.543,23.65,0.98,43.76,56.87,12.45,75.12,1.12};要怎么做。下面这个函数明显不行
float a[8] ={0};
for(int i = 0;i<8;i++)
{
scanf("%f",&a);}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独赋值,直接用float a[8]={12.543,23.65,0.98,43.76,56.87,12.45,75.12,1.12};就可以了。但看你这样写程序,是不是想自己输入8个浮点数,然后存在float a[8]数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独赋值,直接用float a[8]={12.543,23.65,0.98,43.76,56.87,12.45,75.12,1.12};就可以了。但看你 ...

对啊,但是输入56.12他就变成啊a0=56 a1=12

网友B:
scanf("%f",&a[i]),应该这样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但是输入56.12他就变成啊a0=56 a1=12

试用scanf("%2f",&a[i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你定义一个float a;然后呢在scanf(“%f”,&a);再然后呢ac[i] = a;

网友D:
for(int i = 0;i<7;i++)
{
scanf("%f",&a);
}
试试看。

楼主(2020-09-07):
回贴·:吧float换成double就好了,

网友E:
感谢楼主更新。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