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 谢谢了 怎么实现 用什么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1-06):
用声音检测模块,拍手越快脉冲频率越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增加;反之亦然。
从你的提问感觉:1、初学者;2、伸手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声音检测模块,拍手越快脉冲频率越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增加;反之亦然。
从你的提问感觉:1、初学者 ...

是的 就是一个小白,有个问题 请教哈,我用的 STC12C5A60S2  芯片做的这个,现在有个问题,我用的咪头得到的放大信号,变成直流电压,然后给电机,这里需要用到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声音检测模块,拍手越快脉冲频率越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增加;反之亦然。
从你的提问感觉:1、初学者 ...

将咪头接受到的声音通过放大器放大,然后通过 stc12c5a60s2芯片,输出pwm给直流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声音检测模块,拍手越快脉冲频率越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增加;反之亦然。
从你的提问感觉:1、初学者 ...

你看这样  如何

网友C: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选择合适的声音传感器
3、单片机完成计数
4、根据计数来控制车速
5、L298控制电机运行
6、PWM控制测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选择合适的声音传感器

stc12c5a60s2  这个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声音检测模块,拍手越快脉冲频率越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增加;反之亦然。
从你的提问感觉:1、初学者 ...

你好,这是我的原理图 ,你看一下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吗???  不足的地方  希望你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