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for循环后面带分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05):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网友A:
就是个空循环,等于for(x=110;x>0;x--) {;};

网友B:
循环体为空操作

网友C:
这种写法就是省略了给y赋值和大括号,能看懂就可以,千万别学,现在都提倡代码风格,编程规范。

网友D:
表示第一个是空

网友E:
空操作语句

网友F:
相当于把第一个给赋值的地方省略掉了,但是不提倡这样写,将来找问题的时候不好找,建议用标准格式写代码。

网友G:
空语句,起延时作用,x减到0时退出循环

网友H:
空循环,省略了

网友I:
空循环,跟x=110;while(x--){}一样

网友J:
代表空循环的意思

网友K:
如:for(i=0;i<121;i++)

网友K:
for(i=0;i<121;i++);也就是说,将这个;执行121次

网友L:
这是for语句的语法规则规定的,必须要有分号,程序才不会报错。第一个参数也可以不写,表示为0

网友M:
空循环,不建议在写程序的时候写,至少是新手的时候别这样做,自己查程序麻烦。

网友N:
相当于一个空语句

网友O:
代表空循环的意思,不建议在写程序的时候写 【;】

网友P:
不带分号说明下面的程序被包含在for循环里。带分号说明for循环执行完毕

网友Q:
for后面一般要带循环语句,你这等于空白循环,相当于白跑110个周期,可以理解成一种延时

网友R:
正常是赋循环变量初值地方,当然可以别的地方解决,故语句可空,但语法要求,分号必须得有,否则编译过不去,试一下即可知道。

网友S:
消耗CPU的时间,

网友T:
这是个相当于空循环语句。语法要求第一个参数必须得有分号, 也可以不写赋值,表示为0。
现在不提倡这样写,建议用标准格式写代码。

网友A:
极端的有这个: for(;;){};也是合法语句。等同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