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RC单片机制作的频率及占空比均可调程序

楼主(2019-11-05):
注意  单片机必须是52rc不能用60s2

*/

#include"main.h"
#include"peizhi.h"
#include"smg.h"
#include"eeprom.h"
sfr WDT_CONTR=0XE1;
unsigned char HighRH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HighRL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H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L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按键定义**********************************/
bit d1 = 1;
bit d2 = 1;
bit d3 = 1;

uint8 ci;
uint8 ca = 0;
uint8 ca1 = 0;
uint16 cb = 0;

void key();                 //按键函数声明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频率和占空比调节函数

void main()
{
   bit q1 = 1;
   bit q2 = 1;
   bit q3 = 1;
   ca = EEPROMReadByte(0);
   cb = EEPROMReadByte(1)*255+EEPROMReadByte(2);

   EA = 1;       //开总中断
   peizhit1(1);  //配置T0定时2ms

   while(1)
   {
                  ConfigPWM(cb, ca);    //频率100Hz,占空比10%

                  if(d1 != q1)
                  {
                          q1 = d1;
                        if(d1 == 0)
                        {

                                ca1++;
                                if(ca1 >= 2)
                                {
                                          ca1 = 0;
                                }

                        }
                  }

           if(ca1 == 1)
           {
                  if(d2 != q2)
                  {
                                  q2 = d2;
                                if(d2 == 0)
                                {

                                        ca++;
                                        EEPROMSectorErase(0);
                                        EEPROMWriteByte(0,ca);
                                        EEPROMWriteByte(2,cb);
                                        EEPROMWriteByte(1,cb>>8);
                                        if(ca >= 99)
                                        {
                                                ca = 99;

                                        }

                                }
                          }

                          if(d3 != q3)
                          {
                                  q3 = d3;
                                if(d3 == 0)
                                {
                                        if(ca>0)
                                        {
                                                ca--;
                                                EEPROMSectorErase(0);
                                            EEPROMWriteByte(0,ca);
                                                EEPROMWriteByte(2,cb);
                                                EEPROMWriteByte(1,cb>>8);
                                         }
                                }
                          }
                  }

                if(ca1 == 0)
                {
                          if(d2 == 0)
                          {

                                  cb++;
                                  EEPROMSectorErase(0);
                                   EEPROMWriteByte(0,ca);
                                  EEPROMWriteByte(2,cb);
                                  EEPROMWriteByte(1,cb>>8);
                                  if(cb >= 200)
                                        {
                                                cb = 200;

                                        }

                          }

                          if(d3 == 0)
                          {

                                        if(cb>0)
                                        {
                                                cb--;
                                                EEPROMSectorErase(0);
                                                EEPROMWriteByte(0,ca);
                                        EEPROMWriteByte(2,cb);
                                                EEPROMWriteByte(1,cb>>8);
                                         }
                          }

          }
                xianshi1(cb);
                xianshi2(ca);

   }
}

void key()
{
        static uint8 saomiaozhi[] = {1,1,1,1};
        saomiaozhi[0] = (saomiaozhi[0]<<1) | in1;
        saomiaozhi[1] = (saomiaozhi[1]<<1) | in2;
        saomiaozhi[2] = (saomiaozhi[2]<<1) | in3;

        if(saomiaozhi[0] == 0x00)
        {
                d1 = 0;
        }
        if(saomiaozhi[0] == 0xff)
        {
                d1 = 1;
        }
        if(saomiaozhi[1] == 0x00)
        {
                d2 = 0;
        }
        if(saomiaozhi[1] == 0xff)
        {
                d2 = 1;
        }
        if(saomiaozhi[2] == 0x00)
        {
                d3 = 0;
        }
        if(saomiaozhi[2] == 0xff)
        {
                d3 = 1;
        }

}

/* 配置并启动PWM,fr-频率,dc-占空比 */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
    unsigned int  high, low;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 fr;  //计算一个周期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tmp*dc) / 100;      //计算高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low  = tmp - high;          //计算低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65536 - high + 12;   //计算高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low  = 65536 - low  + 12;   //计算低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8); //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LowRH  = (unsigned char)(low>>8);  //低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High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High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PWMOUT = 1;     //输出高电平
}

/* T0中断服务函数,产生PWM输出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if (PWMOUT == 1)  //当前输出为高电平时,装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
    {
        TH0 = LowRH;
        TL0 = LowRL;
        PWMOUT = 0;
    }
    else              //当前输出为低电平时,装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
    {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PWMOUT = 1;
    }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数码管、按键扫描与秒表计数 */
void t1() interrupt 3
{

    TH1 = T1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1 = T1RL;
        ci++;
        ssmg();                 //数码管扫描

        if(ci>=2)
    {
                ci = 0;
                key();
    }
}

网友A:
这个占空比与频率都可调,真是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可以用来做LED灯光调节,不错的资料。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2-02-08):
这个程序值得学习,谢谢作者分享。

网友E:
程序值得学习,谢谢作者分享

网友F(2023-07-15):
不错,不错, 很好学习,参考的资料

网友G(2025-06-06):
vss是多少

网友H(2025-09-26):
请问大佬,pcbdoc文件如何打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