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在两个引脚同时输出两个频率不同的方波?求思路

楼主(2019-11-05):
(无正文)

网友A:
当定时计数器产生溢出时,同时给两个引脚电平进行相反电平输出,如P10=~P10;P11=~P11

网友B:
要两个频率不同的方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频率最高的作为定时器的溢出频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频率低的可以选择定时器溢出一次,两次或者多次改变一次,这样就可以获得两个不一样频率的方波但是他们之间的频率是整数倍数关系

网友C:
通过计数的方式可以达到不同频率的控制引脚电平

网友D:
用两个定时器,分别控制两个引脚输出。

网友E:
最合适的方法是两个定时器都设置为自动重装模式,允许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反转引脚的输出电平。注意由于输出频率不同,频率高的那个应该中断优先,可以减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两个频率不同的方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频率最高的作为定时器的溢出频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频率低的可以选择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计数的方式可以达到不同频率的控制引脚电平

懂了懂了

网友F:
    两个方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长作为基本参数,也就是四个参数,找出它们的一个合适的公约数(如果有整数的最大公约数最好,没有就近似,只要误差在你的容忍范围之内就行了),作为定时时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方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长作为基本参数,也就是四个参数,找出它们的一个合适的公约数(如果有整 ...

感谢!

网友G(2021-05-19):
引用 网友B:
要两个频率不同的方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频率最高的作为定时器的溢出频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频率低的可以选择 ...

怎样设置溢出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