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瞬时信号极性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9-11-06):
这是书上的一个电路图,我自己画下来的,书上说当a点(Q1基极)电压上升的时候,b点的电压下降,c点的电压下降。
1、b极电压下降我知道,但是c点电压下降我感觉有这么意思,但是解释不出来,望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
2、c极电压下降过程三极管分压情况,它的集电结和发射结的分压情况,特别是当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变化的时候
3、一个常识性的问题,C2下面那个是地吗,和我们平时的那个三条横线的地区别在哪里?

网友A:
电路画错,Q1管的b极与e极不应该短路,1  b点电压下降,Ib减小,Ic减小,即Ie减小,UR6减少  2 集电结电压为V-IcR5   3 是地,教科书上表示地一般只用一条横线,表示电压参考点电位,与CAD上的三条横线的意义基本相同,CAD画出的电路一般为电源地,但有时为了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大地时有三种不同的画法

网友B:
你把Q1当二级管用了!

网友B:
当B点电压下降时,三极管Q?截止,(理论上)R6上没有电流,也就没有压降,所以R6上下端电压相同。

网友C:
C点电压=B点电压-0.6V,B点下降不就等同C点也降了。

网友D:
作为放大电路,三极管要有直流偏置电路,让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域。两个b点之间最好加隔直耦合电容。瞬态分析:a↑,b↓,c↓。c点下降通过R4反馈给Q1的e,使之↓,所以R4为负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画错,Q1管的b极与e极不应该短路,1  b点电压下降,Ib减小,Ic减小,即Ie减小,UR6减少  2 集电结电压为V-IcR ...

我看网上有说三条线的地一般是大地,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点电压=B点电压-0.6V,B点下降不就等同C点也降了。

三极管be之间的电压是不会变吗?我记得PN  结是有个伏安特性曲线,说明他电压还是会变得吧

网友B:
有些最基础的东西还是要多看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be之间的电压是不会变吗?我记得PN  结是有个伏安特性曲线,说明他电压还是会变得吧

那个变化很小,0.2伏以内,这个一般不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