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在空闲模式下工作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06):
比如看门狗设置时间为1S,程序进入空闲模式后,隔1S系统就复位?

网友A:
看门狗在休眠或空闲模式下超时,器件将唤醒并从PWRSAV指令执行处继续执行代码,同时“休眠”状态位(RCON<3>)或“空闲”状态位(RCON<2>)会置1,表示器件之前处于省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