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433M無線遙控调试问题

楼主:
請教各位論壇大神

我在學習433 遙控時不知怎麼調試(單片機使用的是STC89C52RC)
兩種接收模塊芯片WS480L  SYN531R
網上買的,賣家只提供了IC規格書,其他的他也不清楚
請教模塊數據輸出端直接接單片機IO口嗎?數據引腳有兩個,用萬用表測時導通的。
我用WS480L 模塊輸出端接NPN三極管基極,驅動LED,LED光線一直較暗閃爍,按下遙控時LED閃爍光線較強。這樣模塊是好的嗎?
SYN531R用手捏住數據線時,現象同WS480L ,不捏住時沒反應,中間使用20cm的杜邦線連接的。

遙控器參數如下:
遙控發送為25位(不知是否還需要引導位,提供的波形圖上沒有引導位)
地址位(8)+地址位(8)+數據位(8)+結束位(1)
每楨間隔12ms
數據先高后低
0: 0.4ms+1.2ms
1:1.2ms+0.4ms
原解碼思路是用中斷檢測數據上升跳變沿啟動定時器,定時器0.8ms時檢測數據口,記錄數據並關閉定時器。等待25位數據接收完成標誌數據接收完成位,後提取數據再比對數據判斷按鍵值
現無數據時數據口一直在變化(LED閃爍),如此上面思路可能行不通了

請教大神們如何調試,如分幾步,每步做什麼,怎麼判斷,解碼思路。網上論壇也看過相關資料,還是一頭霧水
望各位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A(2019-11-10):
既然买到的是模块就按模块的说明来调试,有载波时DO输出高电平,没有收到载波时输出无规则方波。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参考

/*
这是解码的51程序在1602上显示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3;     //DO输出
sbit rs=P3^6;          //1602引脚定义
sbit rw=P3^5;
sbit e=P3^7;
uchar dat,num;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table1[]="Receive:";        //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uchar code table2[]="Re_data:0x";

void write_data (uchar dat);         //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1602写命令
uchar pow(uchar n,uchar m);//n的m次方函数
uchar receive(void);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gd();                        //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void delay (uint xms)        //1602延时
{
        uint i,j;
        for (i = x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void delay1(uchar t)//延时程序
{
        uchar n;
        for(;t>0;t--)
           for(n=40;n>0;n--);
}

uchar pow(uchar n,uchar m)//n的m次方函数
{
        uchar t,result=1;
        for(t=0;t<m;t++)
        {result=n*result;}
        return result;
}

void init_1602()
{
        e = 0;        //1602初始化
        write_com (0x38);
        write_com (0x0c);
        write_com (0x06);
        write_com (0x01);
        gd();
}

/*1602液晶代码部分        ------------------------------ */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写命令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 (5);
        e = 1;
        delay (5);
        e = 0;
}

void write_data (uchar dat)         //写数据
{
        rs = 1;
        rw = 0;
        P0 = dat;
        delay (5);
        e = 1;
        delay (5);
        e = 0;
}

void gd()        //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5);
        }
}

uchar receive(void)//接收处理函数
{
        uchar guid=0,result[12],i,key=0,res=0,t,time=0;
        while(1)//捕获前导命令
        {
                while(DATA==1)
                {
                        t++;
                        if(t>=90)
                        {

                                delay1(100);
                                return 0;
                        }
                }//防止错误数据导致的死循环
                if(t>=60&&t<95)
                {
                        t=0;
                        key++;
                        time=0;
                        if(key>3)
                        break;
                }//获得前导命令跳出循环,清除计时信号
                else
                if(time>100)
                {

                        delay1(100);
                        return 0;
                }//长0,错误信号返回0
                else {t=0;time++;}//计时垒加,清除t
        }
        t=0;
        time=0;
        for(i=1;i<13;)             //校验码及数据的接收共12位数据
        {
                while(DATA==1)
                {
                        t++;
                        if(t>=95)
                        {

                                delay1(100);
                                return 0;
                        }
                }//防止错误信号导致的死循环
                if(t>=60&&t<95)
                {
                        t=0;i=1;time=0;
                }//去除多余的前导命令
                else
                if(t>=28&&t<60)
                {
                        result[i-1]=1;i++;time=0;
                }//捕获数据1
                else
                if(t>0&&t<27)
                {result[i-1]=0;i++;time=0;}//捕获数据0
                if(time>100)
                return 0; //消除长0的干扰确保数据正确
                t=0;   //清零
                time++;//计时
        }
        if(result[0]==1&&result[1]==0&&result[2]==1&&result[3]==0)//判断校验码
        for(i=0;i<8;i++)
        {
                res+=pow(2,i)*result[11-i];
        }//将结果转换为十进制数据
        return res;//返回得到的结果
}

void display(uchar dat)        //液晶数据显示
{
        uchar a,b;
        a=dat/16;
        b=dat%16;
        if(a>9)
        a=a+0;
        if(b>9)
        b=b+0;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table[a]);delay(5);
        write_data(table[b]);delay(5);
}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while(1)
        {
                dat=receive();
                if(dat)                                  //显示
                {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data('O');delay(5);
                        write_data('K');delay(5);
                        write_data('!');delay(5);
                        display(dat);
                }
                else
                {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data('N');delay(5);
                        write_data('O');delay(5);
                        write_data('!');delay(5);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参考

请教一下  您写的这个参考程序 ,在主程序的while(1)中 用到了那么多delay(5),那解码的成功率是不是会很低呢,我的理解啊,假如刚好在write_data('N');delay(5);这里我按下遥控器,是不是下面还有好几个delay(5),当再次运行到 dat=receive();data端检测到的电平一定不是正确的了,那不是解码就错误了呢

网友D:
你这是按红外线编码的吧,有没试过直接发串口数据啊,我也是猜测的,这样进串口解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