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不显示?(已解决:vee接地才显示)

楼主(2019-11-06):
为什么这个程序在proteus中可以显示,下载到单片机后就不能显示,大家看下怎么回事

#include<stc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7;
void Delay5ms();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init_lcd(void);
uchar x;

uchar code st1[]="   stady-hard";
uchar code st2[]="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for(x=0;x<13;x++)
                {
                 write_dat(st1[x]);
                }
                write_com(0xc0);
                for(x=0;x<14;x++)
                {
                 write_dat(st2[x]);
                }
                while(1);
        }
}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com(0x38);                //éèÖÃÏÔê¾μãÕó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1a±ê1éλ
                write_com(0x0f);                //¿aÏÔê¾1a±êéᣬ0x0c,ÎT1a±ê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E=1;
                Delay5ms();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0;
                P2=dat;
                E=1;
                Delay5ms();
                E=0;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9;
        j = 2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检查单片机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找到了,不知道什么鬼,VEE接地才显示

网友B:
proteus仿真必定不是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不知道什么鬼,VEE接地才显示

不是鬼,本来就是。接地对比度最高。一般这里接一电位器。
另外,还是不要太相邻和依赖proteus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不知道什么鬼,VEE接地才显示

你那是对比度调节脚,大家都是接一个微调电阻进行调节的,你自己搞错了还抱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鬼,本来就是。接地对比度最高。一般这里接一电位器。
另外,还是不要太相邻和依赖proteus了

资料上不是说用一个10k的滑动变阻器接到Vcc上吗?

网友E(2023-05-11):
兄弟,你的vee电压和vdd电压几乎一样大,没有对比所以显示不出来,你那个1k的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不是降压,它没有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