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和单片机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06):
请教一下大神,在做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设备的时候,怎样设计两者的电源最合适?
1,单片机和LCD使用同一个电源,系统关机以后,单片机和LCD一起进入休眠模式。
2,单片机和LCD各自使用独立的电源,系统关机以后,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然后通过一个MOS管关断LCD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系统关机是什么意思,是停止供电还是进入休眠 ?
再者,如果仅单片机,直接接也无妨,可以不需要LDO ...

就是所谓的软关机,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所有的外设都断电

网友C:
我们所说的LCD实际上分两种的:一种是像常用的12864这样带驱动的大块的LCD,一种是单单的一块LCD,没有驱动的
两种不同的LCD使用方法是不同的
如果是12864,电源就分开来,单片机进入休眠,LCD就不供电
如果是没有驱动的LCD,不点亮就可以了,LCD的电流可以不理会,LCD的工作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B:
不知道系统关机是什么意思,是停止供电还是进入休眠 ?
再者,如果仅单片机,直接接也无妨,可以不需要LDO,也不需要DCDC之类的,但是你确定仅单片机么 ?
感觉你提的问题已远超那个了 ......

网友A:
再一个,现在STC新出的单片机都支持2.0V到5.5V的电压范围,那么使用电池供电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电池接在单片机的电源端就可以了?还是必须得使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