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精度能达到多少,能达到+—0.3度吗?

楼主(2019-11-06):
NTC热敏电阻精度能达到多少,能达到+—0.3度吗?

网友A:
它的测量范围一般为-10~+300℃,也可做到-200~+10℃,甚至可用于+300~+1200℃环境中作测温用。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温度计的精度可以达到0.1℃,感温时间可少至10s以下。

网友B:
半导体热敏电阻按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R)以及在某一特定温度下电阻值会发生突变的临界温度电阻器(CTR)。
热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十余项:标称电阻值、使用环境温度(最高工作温度)、测量功率、额定功率、标称电压(最大工作电压)、工作电流、温度系数、材料常数、时间常数等。
NTC热敏电阻测温型电阻一般最为常见的精度有1%,2%,3%,5%,不过这个精度值是指电阻偏差,因为再牛B的电阻它还是电阻。因为NTC不一般牛所以还有B值精度,这个B是指热敏电阻器的材料常数,它决定了最终电阻值,说破大天电阻还是电阻。
最后说一下你提的“精度”+—0.3度,如果是测人体体温这个精度就是太差了,但如果测太阳核心温度这个精度就成精了

网友C:
需软件校准

网友D:
不能!!!!
理论上来说,只要你ADC精度足够高,取电阻足够精确,还能达到0.001度
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各种元件和温度漂移,ADC自身的误差,元件值的误差,各种因素加一起,你要是能做到正负0.5度的误差,你就可以笑了
我之前用的上万块钱的温度校正仪,它自身给出的误差就是正负0.5度的

网友E:
NTC自己的误差都不止你说的这么点 加上采样和计算的误差 做不到你要的精度 不然那些数字温度传感器还有什么用

网友F:
可以做到0.1度的分辨率,但做不到这个准确度。

网友G(2023-07-11):
智测电子能做到小于1mk 5mk 10mk的

网友H:
看你的标定范围,比如体温计35~43°范围完全可以做到优于0.1的精度。

网友I:
很难,需要克服很多问题:温票、ADC精度、算法等。不建议用热敏电阻作为温度测量传感器。

网友H:
产品都是成本和性能的互相妥协,100°C以下NTC变化量最大,最灵敏,同样成本精度最好,为什么不用?

300°C以下用Pt100

800°C以下用K型热电偶

1500°C以下用S型或B型热电偶

温度再高就要用非接触测量手段了。

沙发的言论完全是错误的。

网友J:
几分一毛钱的NTC测温,0~50度精度可以到1度,分辨率0.1度就可以了,再小的分辨率没啥意义。

网友K:
NTC线性比较差不建议用在温度取样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NTC线性比较差不建议用在温度取样上;

家电里面清一色NTC测温,包括电子体温计,你说不建议太不负责任了吧。工业场合测温超过100度NTC用不住才会换其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