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ADS1256程序,亲测可用

楼主(2019-11-06):
24位高精度DAC模块,ADS1256程序,亲测可用。用于高精度电压采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ina219.h"

unsigned long z1=0;

char strg[8];
float kk3;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UART4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ART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DMA2 Channel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Channel3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SysInit (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配置 配置为72MHZ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        IO_Init();
        GPIO_init();
        TIM2_Int_Init(9,71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为1ms
        TIM3_Int_Init(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0为10ms
        Usart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Adc_Init();
        //delay_ms(300);
  ADS1256_int();
}

int main(void)
{
        SysInit();
        Brake_O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等待驱动器上电完成
//        MotorHome();
//        PowerOnMotorHome();
        while(1)
        {
//                 delay_ms(1000);
//     readad();
//          z1=result;
//     kk3=(z1-2560)*5.0/8388652;
//
//                sprintf(strg,"VALUE3=%.3f\r\n",kk3);
//                Usart4_SendStr(strg);
//     z1=0;
//    delay_ms(1000);
//

                /*ScanKey();
                if(ucKeyEventFlag)
                {
                        KeyEventProcess();
                        ucKeyEventFlag=0;
                }
//
                if(!ESTOP()&&(!EstopFlag))
                {
                        delay_ms(10);
                        if(!ESTOP()&&(!EstopFlag))
                        {
                                EstopFlag=1;
                                MotorStartFlag=0;
        //                        TIMERCOUNTER_OFF();
//                                delay_ms(1000);
                        }
                }
                else if(ESTOP() && EstopFlag)
                {
                        delay_ms(10);
                        if(ESTOP() && EstopFlag)
                        {
                                EstopFlag=0;
                                MotorHome();
                        }
                }  */
        }
}

网友A(2020-12-16):
为什么我这里接收不到信息,程序烧录没问题

网友B(2021-07-02):
测试一下。有点乱。

网友C:
最近用多路的ADC高精度采集,正好这款芯片是个不好的选择.又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D(2024-01-22):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我下载好了,但是连接串口没任何反应,你有没有遇到过,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