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PCB覆油为什么开天窗?如图

楼主:
陶瓷电容PCB覆油为什么开天窗?而且还做成锯齿状?
陶瓷电容:
品牌:MURATA【村田】
产地:MADE IN THAILAND
型号:DE1E3KX102MC4BN01F102 250VAC】

网友A(2019-11-07):
隔离作用!增加隔离效果,锯齿形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尖端放电效果。这个瓷片电容是Y电容,连接市电地和电路板地(GND)作为静电泄放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作用!增加隔离效果,锯齿形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尖端放电效果。这个瓷片电容是Y电容,连接市电地和电路板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