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驱动安装正确 芯片的型号也选择的正确 端口号也正确 为什么下载程序时

楼主(2019-11-06):
我买的是慧静的学习HT-1的

网友A:
按下下载后,要按下电源开关,此时单片机内的程序会接收程序至CPU存储器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软件也更新到了最新   已经百度了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如果冷启动也无效,就是单片机握手没成功,原因无非是txd  rxd脚接错,最高波特率太高,要是外接式下载器,多数是隔离不好,txd  rxd脚反灌电流引起单片机无法冷启动,解决方法如图

网友C:
点击“下载/编程”前需要给单片机断电(USB转串口芯片不断电)。
点击“下载/编程”后需要给单片机通电。
如果点击“下载/编程”前,断电不彻底,就会一直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硬件连接有问题也是这样,例如T/R接反。
由于单片机串口的RXD(30脚)有可能会因为USB芯片的TXD端口输出有高电平,造成不能彻底断电,可以串接一个二极管,单片机端接正。
其次波特率可以尝试选择14400、28800,而且最低和最高一至。
以上问题解决基本都能下载。如果还不能成功,排除其他问题,可以换成非USB转串口的串口下载方式就可以。
极少数情况是STC单片机本身问题(例如曾经的STC12系列),极少见出厂没有烧写SPI监控程序(遇到过)。
还有极少数情况需要把软件退出重新打开,或者重启电脑。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冷启动也无效,就是单片机握手没成功,原因无非是txd  rxd脚接错,最高波特率太高,要是外接式下载器, ...

我买的是集成的  之前有下载好过程序  但是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下载/编程”前需要给单片机断电(USB转串口芯片不断电)。
点击“下载/编程”后需要给单片机通电。
...

硬件连接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板子是那个宝上买的学习板  你说的几种方法我都有尝试 我换了芯片  电脑  驱动也重新装了  这个不是自己焊的板子。

网友D:
你的波特率调太高了,降低一些,再冷启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波特率调太高了,降低一些,再冷启动试一试

试过了  不行  找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应该是我板子上面的CH340坏掉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E:
下载前要给单片机断电,烧写程序提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