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n如何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06):
求助各位大佬,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小车,用了两个L298n做个四驱车,那我如何对L298n供电呢?我一个12v的锂电池能对两个L298n供电吗???

网友A:
四个轮子同时驱动,电池要提供大概 2A 电流

网友B:
一般芯片自己的工作电压是5V,和手机充电器通用了USB一样,从万国时代变成了标准统一。
和手机充电器向大功率和可变电压等进化一样,现在的芯片工作电压也进化出低电压3.3V版和宽电压(高低通用)版本等,并且也还在进化中。
这些要看器件手册,芯片能控制的电压和指令集就必须要看手册了。
以L298N为例,工作电压是5V,能控制的电压为4.5V~46V(驱动电机用,峰值50V),其他看手册。

网友C:
12v的锂电池的正极接在+12V处,负极接在GND处;+5V处可以给51单片机供电,51单片机的GND要与L298n的GND连接在一起。一个12v的锂电池可以对两个L298n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锂电池的正极接在+12V处,负极接在GND处;+5V处可以给51单片机供电,51单片机的GND要与L298n的GND连接 ...

可是,我买的锂电池只有一个正极接口和一个负极接口,怎么同时接2个L298n的正负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买的锂电池只有一个正极接口和一个负极接口,怎么同时接2个L298n的正负极??

先用电源的正负极连接L298nde+12V和GND,再从这个L298n的+12V,+5V分别引出一根导线,GND处引出两根导线,+12V和一根GND连到另一个L298n的+12V和GND;+5V和另一根GND连到51单片机的+5V引脚和GND引脚上。
这样两个L298n相当于并联在一起两端电压都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电源的正负极连接L298nde+12V和GND,再从这个L298n的+12V,+5V分别引出一根导线,GND处引出两根导线, ...

多谢了

网友D:
12V同时供两个298N的话 感觉有点低  可以适当高一点的  这个芯片还是挺坚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