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5系列的单片机可以直接省去复位电路吗?

楼主(2019-11-06):
我看他说内部有高可靠复位电路,而且那个复位脚,他是可以当作IO口的做了IO,这样子不就是根本没有复位引脚了吗... 我听说不用复位的话,可能一些寄存器数值是错了程序会跑飞..之类的

但是我看他们的手册 又常常有这个电路,而且版本不一,我晕倒,请问大家在使用STC较新系列单片机时候使用复位电路吗?(就不说52了,52肯定要用的)

楼主:
刚才看了下 连89c52rc都有内置复位电路,那外置复位电路还有存在的价值吗?....真心求教
还有上电不是就自己复位了吗...啊! 好难啊!

网友A:
按键可以省,只要结果可承受,就象现在的台式计算机多半没有了复位键一样。
内部的复位是通过软件控制的,当程序跑飞时可以用看门狗之类的功能控制复位。
至于电路还是按手册上来罢,有些件可以省但可能导致在极端情况下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B:
只要是数据手册上说明了可以不用,那就不用,没有问题的了
我用STC8A系列就从来不用复位和晶振的,没有什么问题
但不代表这复位就没有用了,有的时候,特别是调试程序的时候是经常要用到复位的,但一些要很长时间的复位中,就要用外部复位了
至于出现什么极限情况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STC的单片机就是一个学习用的单片机,大多的国产包括台湾的单片机都是一些消费级的,就算是出事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的
只要是安全领域的,基本上都是PIC和STM的天下了
所以说,这个复位没有多大用,不想用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可以省,只要结果可承受,就象现在的台式计算机多半没有了复位键一样。
内部的复位是通过软件控制的, ...

刚才,我在stcisp程序里看到一个在程序最后添加xx字节的复位代码 这样子就算跑飞了 跑到那里也就复位了,这也应该算是一个软复位.哈哈!

网友C:
这里要看你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啥。有的必须用,有的可以省略。

网友C:
具体要看你实现的功能吧。

网友D:
工业成品中,真实是不能省掉外部硬复位电路的,不但不能省,而且还需加更结实的硬件看门狗电路。原因有几点:1.如电路板抗噪不够稳定,干扰太大。2.元件热稳定性能太差。3.外部或其它引入源电磁噪音太大。对于在开发环境下,因环境条件好,出现死机,程序跑飞等情况。不会造成人员、材产等严重经济损失。要不要并没有多大关系,芯片内部的看门狗能够满足简单环境下的保护作用。但不要忘了,我们在开发测试下还会经常碰到死机,程序跑飞情况的。人在现场所以能及时处理,人不在现场那是不可想象的。

网友E:
可以的,我现在就用15系列的,不用复位电路与晶振。

网友F:
emmmm,目前我用的15单片机没有用晶振和复位,目前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G:
其实呢复位电路看你需不需要吧,如果说你要求在不断电情况下复位就是要这个复位电路的,如果你可以断电复位就可以不用复位电路,看看你实际需要。断电在重启一样是复位

网友H:
不能省去复位啊,如果省去复位,那程序万一跑飞了可咋整呢。。。。

网友I:
个人建议最好添加复位按键,之前我有一块板子没有加复位的,一直使用电源按钮复位的,结果把电源驱动模块都给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省去复位啊,如果省去复位,那程序万一跑飞了可咋整呢。。。。

STC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在程序区最后面写上一段复位代码 跑飞了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J(2022-01-24):
楼主,请问一下,内部的max810专用复位电路是不是默认开启的,是否需要手动配置之后,这个复位电路才能工作?

网友K:
看具体应用场景吧,小设计可以不用,大设计最好还是搞上,说不准程序跑飞了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工业成品中,真实是不能省掉外部硬复位电路的,不但不能省,而且还需加更结实的硬件看门狗电路。原因有几点 ...

外部复位的可靠性是远远低于内部复位的,打开外部复位也容易被干扰误触发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