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2 51单片机例程及库文件

楼主(2019-11-06):
内含51读写操作ch372/ch373的例程及库文件,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下载哦。
CH372+MCU的U盘方案:C语言源程序 V1.1

1、硬件需求:普通的MCS51单片机,CH372(或者CH375),存储器(SRAM或者闪存等)
2、用途:了解U盘的程序原理,设计自己的U盘/闪存盘/SRAM盘等,
   可以直接将仪器的数据以U盘形式交给计算机,计算机端无需驱动程序
3、这是一个基于CH375/CH372通用接口芯片用62256作存储的U盘方案。
   其中CH375/CH372使用外置固件的设备模式,存储器用62256只是用于演示用。
   实际应用应根据存储器的种类和容量做相应修改。
   本方案只是一个例程所以在一些问题上没有细化,实际应用中要注意。
4、使用前,需要加上头文件 CH375INC.H 才能编译通过,该文件在网上评估板资料中有。
5、方案中有一个文件系统,是我们调试时用的,这个文件系统适应于存储器比较小的系统。
   当然你可以不用,让WINDOWS来格式化就可以了。只是在容量小于20K时WINDOWS就格不了。
6、DOCUMENT目录下是相关英文技术规范文档。

/* 可引导U盘方案 CH372/CH375 + MCS51 + EEPROM24CXX
;
;****************************************************************************
UDISK程序
用32K的SRAM62256做小容量的U盘,可以替换为闪存做成真正的U盘
*/

/* MCS-51单片机C语言的示例程序 */
#define MY_DISK_SIZE  0x00000040        /* U盘容量 */

#pragma NOAREGS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H375INC.H"
#include  "USBDISK.H"

unsigned char mVarSetupRequest;                                                 //USB请求码
unsigned char mVarSetupLength;                                             //        控制传输后续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code * VarSetupDescr;                             //描述符偏移地址
unsigned char idata VarUsbAddress;                                                 //USB分配地址

union {
unsigned int mDataLength;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mdataLen[2];                                                        //
} LEN;
unsigned int  XDataAdd;                                                                //数据地址
                                                                                                   //因为在此用的是256作存储,所以用的是整型

unsigned char        BcswStatus;                                                        //CSW状态
bit CH375FLAGERR;                                                                        //错误清0
bit        CH375CONFLAG;                                                     //配置标志
bit CH375BULKUP;                                                                        //数据上传
bit CH375BULKDOWN;                                                                        //数据下传
bit CH375CSW;                                                                                //CSW上传标志
bit FSTALL;                                                                                        //数据错误标志
bit lastFSTALL;
unsigned char  *pBuf;                                                                //端点2上传下传全局数据指针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CMD_PORT _at_ 0xBDF1;                /* CH375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DAT_PORT _at_ 0xBCF0;                /* CH375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unsigned char  xdata *pXDatbuf;                                                                //存储器地址指针
mREQUEST_PACKET  request;
MASS_PARA  MassPara;
sbit  CH375ACT  = P1^4;
unsigned char mSenseKey;
unsigned char mASC;
unsigned char mdCBWTag[4];                                                //dCBWTag

void DiskInit(){                                                                //本子程序用于对SRAM进行初始化,默认格式化
        unsigned char  xdata *IntData;
        unsigned int i;
        IntData=0;
        if(*IntData==0xEB){
                IntData++;
                if(*IntData==0x3E){
                          IntData++;
                          if(*IntData==0x90)return;
                        }
                }                // 如果有文件信息则不格式化
        IntData=0;                                                                //自己写入FAT文件系统
        for (i=0;i!=0X200;i++){
         *IntData=DBR[i];
                IntData++;
        }
                                                                        //自己写入FAT文件系统
        for (i=0;i!=0X200;i++){
         *IntData=FAT[i];
                IntData++;
        }
        if ( DBR[0x11] == 2 ) {  // 两个FAT表
                for (i=0;i!=0X200;i++){
                 *IntData=FAT[i];
                        IntData++;
                }
        }                                                                //自己写入DIR文件系统
        for (i=0;i!=0X200;i++){
         *IntData=ROOT[i];
                IntData++;
        }

}

#define Delay1us()          /* 对于MCS51,因其速度较慢,完全不需要该子程序 */

//void Delay1us(){  /* 对于MCS51,因其速度较慢,完全不需要该子程序 */
//        for ( i=DELAY_START_VALUE; i!=0; i-- );
//}

void        Delay2us( )
{
        unsigned char i;
#define DELAY_START_VALUE        1                                                                  /* 根据单片机的时钟选择初值,20MHz以下为0,30MHz以上为2 */
        for ( i=DELAY_START_VALUE; i!=0; i-- );
}

/* 延时50毫秒,不精确 */
void        Delay50ms( )
{
        unsigned char i, j;
        for ( i=200; i!=0; i-- ) for ( j=250; j!=0; j-- );
}

void CH375_WR_CMD_PORT( unsigned char cmd ) {                                  /* 向CH375的命令端口写入命令,周期不小于4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Delay2us( );
        CH375_CMD_PORT=cmd;
        Delay2us( );
}

void CH375_WR_DAT_PORT( unsigned char dat ) {                                  /* 向CH375的数据端口写入数据,周期不小于1.5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CH375_DAT_PORT=dat;
          Delay1us( );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

unsigned char CH375_RD_DAT_PORT() {                                                  /* 从CH375的数据端口读出数据,周期不小于1.5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Delay1us( );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return( CH375_DAT_PORT );
}

/* CH375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CH375_Init( )
{
        unsigned char i;
/* 设置USB工作模式, 必要操作 */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USB_MODE );
        CH375_WR_DAT_PORT( 1 );                                                                          /* 设置为使用内置固件的USB设备方式 */
        Delay2us( );
        for ( i=0xff; i!=0; i-- ) {                                                                                          /* 等待操作成功,通常需要等待10uS-20uS */
                if ( CH375_RD_DAT_PORT()==CMD_RET_SUCCESS ) break;
        }
/* 下述启用中断,假定CH375连接在INT0 */
        IT0 = 0;  /* 置外部信号为低电平触发 */
        IE0 = 0;  /* 清中断标志 */
        EX0 = 1;  /* 允许CH375中断 */
}

//*****************************************************************************
//BLOCK ONLY  The Thirteen Cases

void  BulkThirteen(unsigned char Case)
{
        switch(Case)
        {
        case CASEOK:
        case CASE1:                                                                             /* Hn=Dn*/
        case CASE6:                                                                             /* Hi=Di*/
                BcswStatus = 0;
                break;
        case CASE12:                                                                            /* Ho=Do*/
                BcswStatus = 0;
                break;

        case CASE2:                                                                             /* Hn<Di*/
        case CASE3:                                                                             /* Hn<Do*/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 may or may-not
                BcswStatus =2;
                break;

        case CASE4:                                                                             /* Hi>Dn*/
        case CASE5:                                                                             /* Hi>Di*/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BcswStatus= 1;                                                                        //CSW_GOOD or CSW_FAIL
                break;

        case CASE7:                                                                                     /* Hi<Di*/
        case CASE8:                                                                             /* Hi<>Do */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BcswStatus = 2;
                break;

        case CASE9:                                                                                     /* Ho>Dn*/
        case CASE11:                                                                            /* Ho>Do*/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6);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BcswStatus =1;                                                                        //CSW_GOOD or CSW_FAIL
                break;

        case CASE10:                                                                    /* Ho<>Di */
        case CASE13:                                                                    /* Ho<Do*/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6);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BcswStatus = 2;
                break;

        case CASECBW:                                                                   /* invalid CBW */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6);
                CH375_WR_DAT_PORT(0x0f);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BcswStatus = 2;
                break;

        case CASECMDFAIL: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CH375_WR_DAT_PORT(0x0f);
                FSTALL=1;
                                                                                                //这里上传端点设置一个STALL,待主机清掉
                BcswStatus=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UFI  CMD
void UFI_Hunding(void ){
                switch(MassPara.cbw.cbwcb.buf1[0]){
                        case INQUIRY:
                                UFI_inquiry();
                        break;
                        case WRITE:
               UFI_write();
                        break;
                        case TES_UNIT:
                                UFI_testUnit();
                        break;
                        case READ:
                                UFI_read10();
                        break;
                        case REQUEST_SENSE:
                                UFI_requestSense();
                        break;
                        case READ_CAPACITY:
                UFI_readCapacity();
                        break;
                        case VERIFY:
                                UFI_verify();
                                break;
                //        case 0x23:

                //        break;
                //        case MODE_SELECT:
                        //        UFI_modeSlect();
                //        break;
                        case MODE_SENSE:
                                UFI_modeSense();
                        break;
                                                                        case MODE_SENSE5:
                                                                UFI_modeSense5();
                                                                        break;
                //        case WRITE_BUFFER:
                //                UFI_writeBuf();
        //                break;
        //                case PREVENT:
                //        break;
        //                case FORMAT_UNIT:
                //                UFI_format();
        //                break;
        //                case RELEASE:
        //                break;
                        case STA_STO_UNIT:
                                UFI_staStoUnit();
                        break;
                        case PRE_OR_MED:
                                UFI_perOrMed();
                        break;
                        default:
                                mSenseKey=5;
                                mASC=0x20;
                                BcswStatus=1;
                                CH375BULKUP=0;
                                BulkThirteen(CASECBW);
                                break;
                        }
}

/*//ufi协议处理
void  UFI_format(void ){
                                        //格式化命令不支持
                mSenseKey=5;
                mASCQ=0;
                mASC=0x20;
                BulkThirteen(CASECMDFAIL);
}*/
void  UFI_inquiry(void ){
                pBuf=DBINQUITY;                                        ////查询U盘信息
                if(LEN.mDataLength>36)LEN.mDataLength=36;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void  UFI_modeSlect(void ){
                BcswStatus=1;                                        //模式选择不支持
                mSenseKey=5;
                mASCQ=0;
                mASC=0x20;

}                //*/
void  UFI_modeSense(void ){
                                                                                //模式认识
                if(MassPara.cbw.cbwcb.buf1[2]==0x3F){
                        if ( LEN.mDataLength > sizeof(modesense3F) ) LEN.mDataLength = sizeof(modesense3F);
                        pBuf=modesense3F;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else {
                        CH375BULKUP=0;
                                                                        mSenseKey=5;
                                                                        mASC=0x20;

                                                                        BcswStatus=1;
                        BulkThirteen(CASECMDFAIL);
                   }
}
void  UFI_modeSense5(void ){

                if(MassPara.cbw.cbwcb.buf1[2]==0x3F){
                        if ( LEN.mDataLength > sizeof(mode5sense3F) ) LEN.mDataLength = sizeof(mode5sense3F);
                        pBuf=mode5sense3F;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else {
                        CH375BULKUP=0;
                        mSenseKey=5;
                        mASC=0x20;
                        BcswStatus=1;
                        BulkThirteen(CASECMDFAIL);
                   }
}
void  UFI_perOrMed(void ){                                //允许移出磁盘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这里因为是用62256做优盘所以地址不超过32K,高地址先不关心
void  UFI_read10(void){
                                                                                                   //读取数据
                LEN.mDataLength=MassPara.cbw.cbwcb.buf1[8]*512;
                pXDatbuf=MassPara.cbw.cbwcb.buf1[5]*512;
                pBuf=pXDatbuf;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void  UFI_readCapacity(void ){
                if ( LEN.mDataLength > sizeof(DBCAPACITY) ) LEN.mDataLength = sizeof(DBCAPACITY);
                pBuf=(unsigned char*)DBCAPACITY;                                                                //读取容量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void  UFI_verify(void ){
                BcswStatus=0;                //校验存储器空间
                mSenseKey=0;
                mASC=0;
                                        //这里这里只是作为演示所以没有真正检测物理存储器
                                        //但实际上这一步一定要处理
}

void  UFI_requestSense(void ){
                                                                                        //请求认识
        if ( FSTALL | lastFSTALL ) {
                lastFSTALL=FSTALL;
                FSTALL=0;
                MassPara.Sense.ErrorCode=0x70;
                MassPara.Sense.Reserved1=0;
                MassPara.Sense.SenseKey=mSenseKey;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0]=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1]=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2]=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3]=0;
                MassPara.Sense.AddSenseLength=0x0a;
                MassPara.Sense.Reserved2[0]=0;
                MassPara.Sense.Reserved2[1]=0;
                MassPara.Sense.Reserved2[2]=0;
                MassPara.Sense.Reserved2[3]=0;
                MassPara.Sense.AddSenseCode=mASC;
                MassPara.Sense.AddSenseCodeQua=00;
                MassPara.Sense.Reserved3[0]=0;
                MassPara.Sense.Reserved3[1]=0;
                MassPara.Sense.Reserved3[2]=0;
                MassPara.Sense.Reserved3[3]=0;
                pBuf=MassPara.buf;
                BcswStatus=0;
        }
        else {
                lastFSTALL=FSTALL;
                FSTALL=0;
                MassPara.Sense.ErrorCode=0x70;
                MassPara.Sense.Reserved1=0;
                MassPara.Sense.SenseKey=0x0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0]=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1]=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2]=0;
                MassPara.Sense.Information[3]=0;
                MassPara.Sense.AddSenseLength=0x0a;
                MassPara.Sense.Reserved2[0]=0;
                MassPara.Sense.Reserved2[1]=0;
                MassPara.Sense.Reserved2[2]=0;
                MassPara.Sense.Reserved2[3]=0;
                MassPara.Sense.AddSenseCode=0x00;
                MassPara.Sense.AddSenseCodeQua=00;
                MassPara.Sense.Reserved3[0]=0;
                MassPara.Sense.Reserved3[1]=0;
                MassPara.Sense.Reserved3[2]=0;
                MassPara.Sense.Reserved3[3]=0;
                pBuf=MassPara.buf;
                BcswStatus=0;
        }
}
void  UFI_staStoUnit(void ){
                CH375BULKDOWN=0;
                CH375BULKUP=0;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void  UFI_testUnit(void ){
                        CH375BULKDOWN=0;
                        CH375BULKUP=0;
                BcswStatus=0;                        //测试U盘是否准备好
                mSenseKey=0;
                mASC=0;
}

void  UFI_write(void ){
        LEN.mDataLength=MassPara.cbw.cbwcb.buf1[8]*512;                //写数据
                pXDatbuf=MassPara.cbw.cbwcb.buf1[5]*512;                //取外部RAM的首地址
                pBuf=pXDatbuf;
                BcswStatus=0;
                mSenseKey=0;
                mASC=0;
}

//UFI END
//**********************************************************************************
void CH375bulkUpData(){                                                                                        //调用端点2上传数据
                unsigned char len;
                if(LEN.mDataLength>0x40){
                        len=0x40;
                        LEN.mDataLength-=0x40;
                }
                else {
                        len= (unsigned char) LEN.mDataLength;
                        LEN.mDataLength=0;
                        CH375BULKUP=0;
                }
        CH375_WR_CMD_PORT(CMD_WR_USB_DATA7);                                                //发出写端点0的命令
          CH375_WR_DAT_PORT(len);
        do{
                CH375_WR_DAT_PORT( *pBuf );
                pBuf++;
        }while(--len);

}

void mCH375UpCsw()
{
                unsigned char i;                                                                                                    //如果数据为0
                pBuf=&MassPara.buf[0];
                CH375CSW=0;                                                                                                    //上传CSW
                CH375BULKUP=0;                                                                                                    //取消数据上传
                MassPara.buf[0]=0x55;                                                                                                //dCSWSignature
                MassPara.buf[1]=0x53;
                MassPara.buf[2]=0x42;
                MassPara.buf[3]=0x53;
                MassPara.buf[4]=mdCBWTag[0];
                MassPara.buf[5]=mdCBWTag[1];
                MassPara.buf[6]=mdCBWTag[2];
                MassPara.buf[7]=mdCBWTag[3];
                MassPara.buf[8]=0;
                MassPara.buf[9]=0;
                MassPara.buf[10]=LEN.mdataLen[1];
                MassPara.buf[11]=LEN.mdataLen[0];
                MassPara.buf[12]=BcswStatus;
                CH375_WR_CMD_PORT(CMD_WR_USB_DATA7);                                                //发出写端点0的命令
                  CH375_WR_DAT_PORT(13);
                for(i=0;i!=13;i++){
                        CH375_WR_DAT_PORT(MassPara.buf[i]);
                }
}
void mCH375BulkOnly(){
                        if(MassPara.buf[0]==0x55){
                                if(MassPara.buf[1]==0x53){
                                   if(MassPara.buf[2]==0x42){
                                            if(MassPara.buf[3]==0x43){
//                                                        LEN.mDataLength=BIG_ENDIAN(MassPara.cbw.dCBWDatL);                        //做BO协议处理
                                                        LEN.mdataLen[1]=*(unsigned char *)(&MassPara.cbw.dCBWDatL);  /* 将PC机的低字节在前的16位字数据转换为C51的高字节在前的数据 */
                                                        LEN.mdataLen[0]=*( (unsigned char *)(&MassPara.cbw.dCBWDatL) + 1 );
                                                        mdCBWTag[0]=MassPara.buf[4];
                             mdCBWTag[1]=MassPara.buf[5];
                              mdCBWTag[2]=MassPara.buf[6];
                                  mdCBWTag[3]=MassPara.buf[7];                                                                                                    //取出数据长度
                                                          if(LEN.mDataLength){
                                                                        CH375BULKDOWN=(MassPara.cbw.bmCBWFlags&0X80)?0:1;        //判断是上传还是下传数据
                                                                        CH375BULKUP=(MassPara.cbw.bmCBWFlags&0X80)?1:0;
                                                                }
                                                  // if(!CBWLUN){                      //只支持一个物理盘
                                                                CH375CSW=1;
                                                                UFI_Hunding();
                                                        //调用UFI协议处理
                                                //        }
                                                        //        else ;//此处应做错误处理
                                           }
                                           else{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
                                  }
                                   else{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
                             }
                                 else{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
                         }
                        else {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0f);
                                                 }
}

void mCH375BulkDownData(){
                unsigned char len;
                CH375_WR_CMD_PORT(CMD_RD_USB_DATA);                //发出读数据命令
                  len=CH375_RD_DAT_PORT();                                //读出长度
                                                                                                //判?
                        LEN.mDataLength-=len;                                //全局数据长度减掉当前获得的长度
        do{
                *pBuf=CH375_RD_DAT_PORT();                                //复制数据进入存储区
                pBuf++;
        }while(--len);
        if(LEN.mDataLength==0){                                                                                                    //如果数据为0,则传送CSW
                CH375BULKDOWN=0;
                mCH375UpCsw();                                //上传CSW
        }
}

//*********************************************************
//端点0数据上传
void mCh375Ep0Up(){
        unsigned char i,len;
        if(mVarSetupLength){                                                                                                //长度不为0传输具体长度的数据
                if(mVarSetupLength<=8){
                        len=mVarSetupLength;
                        mVarSetupLength=0;
        }        //长度小于8则长输要求的长度
                else{
                        len=8;
                        mVarSetupLength-=8;
                }                                                                                                //长度大于8则传输8个,切总长度减8
            CH375_WR_CMD_PORT(CMD_WR_USB_DATA3);                                                //发出写端点0的命令
               CH375_WR_DAT_PORT(len);                                                                                //写入长度
            for(i=0;i!=len;i++)
        CH375_WR_DAT_PORT(request.buffer[i]);                                      //循环写入数据
    }
        else{
                CH375_WR_CMD_PORT(CMD_WR_USB_DATA3);                                                //发出写端点0的命令
                CH375_WR_DAT_PORT(0);                                                           //上传0长度数据,这是一个状态阶段
        }
}

//复制描述符以便上传
void mCh375DesUp(){
        unsigned char k;
        for (k=0; k!=8; k++ ) {
         request.buffer[k]=*VarSetupDescr;                                                                  //依次复制8个描述符,
         VarSetupDescr++;
    }
}

/* CH375中断服务程序INT0,使用寄存器组1 */
void        mCH375Interrupt( ) 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Status;
        unsigned char length, len;
        CH375_WR_CMD_PORT(CMD_GET_STATUS);                                                                          /* 获取中断状态并取消中断请求 */
        InterruptStatus =CH375_RD_DAT_PORT();                                                                          /* 获取中断状态 */
                                                                                                   /* 清中断标志,对应于INT0中断 */
        switch(InterruptStatus){  // 分析中断状态
                case  USB_INT_EP2_OUT:                                                                                          // 批量端点下传成功
                        if(CH375BULKDOWN)mCH375BulkDownData();                                                                        //如果上传数据阶段则调用数据上传
                        else{                                                                                         //不是数据下传则判断是否
                                        CH375_WR_CMD_PORT(CMD_RD_USB_DATA);                                                                        //发出读数据命令
                                        length=CH375_RD_DAT_PORT();
                                        if(!length)break;                                                                //数据包长度为零则跳出
                                                                                                   //首先读出的是长度
                                        for(len=0;len!=length;len++) MassPara.buf[len]=CH375_RD_DAT_PORT();        //将数据读入到缓冲区
                                        mCH375BulkOnly();

                                        if(!CH375BULKDOWN){
                                                if(CH375BULKUP)CH375bulkUpData();                                        //调用批量数据上传
                                                else if(!FSTALL)mCH375UpCsw();                                                                //没有数据上传调用CSW上传
                                                                                                   //在这里做上传数据调用
                                        }
                        }
                        break;
                case   USB_INT_EP2_IN:
                        if(CH375BULKUP)CH375bulkUpData();                                                                //调用数据上传
                        else if(CH375CSW)mCH375UpCsw();                                                                        //上传CSW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批量端点上传成功,未处理
                        break;
                case   USB_INT_EP1_IN:                                                                                                 //中断端点上传成功,未处理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释放缓冲区
                        break;
                case   USB_INT_EP1_OUT:                                                                                                  //中断端点下传成功,未处理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释放缓冲区
                        break;
                case   USB_INT_EP0_SETUP:                                                                                         //控制端点建立成功
                    CH375FLAGERR=0;
                        CH375_WR_CMD_PORT(CMD_RD_USB_DATA);
                        length=CH375_RD_DAT_PORT();
                        for(len=0;len!=length;len++)request.buffer[len]=CH375_RD_DAT_PORT();  // 取出数据
                        if(length==0x08){
                            mVarSetupLength=request.buffer[6]&0x7f;                                                        //控制传输数据长度最大设置为128
                                if((request.r.bmReuestType)&0x40){                                                  //厂商请求,未处理
                                }
                                if((request.r.bmReuestType)&0x20){                                                  //类请求,未处理
                                        if(request.buffer[1]==0xfe)request.buffer[0]=0;                                //类请求得到逻辑盘数目,这里只有一个盘所以
                                //        else if(request.buffer[1]==0x00);                                                                //复位逻辑单元,这里未处理
                                 }
                                if(!((request.r.bmReuestType)&0x60)){                                          //标准请求
                                        mVarSetupRequest=request.r.bRequest;                                                        //暂存标准请求码
                                        switch(request.r.bRequest){  // 分析标准请求
                                                case DEF_USB_CLR_FEATURE:                                                                        //清除特性
                                                        if((request.r.bmReuestType&0x1F)==0X02){                                        //不是端点不支持
                                                                switch(request.buffer[4]){
                                                                        case 0x82: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7);                                        //清除端点2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8E);                                       //发命令清除端点
                                                                                if(CH375CSW)mCH375UpCsw();
                                                                                lastFSTALL=FSTALL;
                                                                                FSTALL=0;
                                                                                break;
                                                                        case 0x02: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6);
                                                                                CH375_WR_DAT_PORT(0x80);                                //清除端点2下传
                                                                                if(CH375CSW)mCH375UpCsw();
                                                                                lastFSTALL=FSTALL;
                                                                                FSTALL=0;
                                                                                break;
                                                                        case 0x81: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5);                                        //清除端点1上传
                                                                                CH375_WR_DAT_PORT(0x8E);
                                                                                break;
                                                                        case 0x01: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4);                                        //清除端点1下传
                                                                                CH375_WR_DAT_PORT(0x80);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CH375FLAGERR=1;                                                                //不支持的清除特性,置错误标志
                                                        }
                                                        break;
                                                case DEF_USB_GET_STATUS:                                                                //获得状态
                                                        request.buffer[0]=0;
                                                        request.buffer[1]=0;                                                                //上传状态
                                                        break;
                                                case DEF_USB_SET_ADDRESS:                                                                //设置地址
                                                        VarUsbAddress=request.buffer[2];                                        //暂存USB主机发来的地址
                                                        break;
                                                case DEF_USB_GET_DESCR:                                                                 //获得描述符
                                                        if(request.buffer[3]==1)                                                        //设备描述符上传
                                                                VarSetupDescr=DevDes;
                                                        else if(request.buffer[3]==2)                                                         //配置描述符上传
                                                                VarSetupDescr=ConDes;
                                                        else if(request.buffer[3]==3) {
                                                                if ( request.buffer[2]== 0 ) VarSetupDescr=LangDes;
                                                                else VarSetupDescr=SerDes;                                                 //做字符串处理
                                                        }
                                                        mCh375DesUp();                                                                                        //其余描述符不支持
                                                        break;
                                                case DEF_USB_GET_CONFIG:                                                                        //获得配置
                                                        request.buffer[0]=0;                                                                        //没有配置则传0
                                                        if(CH375CONFLAG) request.buffer[0]=1;                                                                        //已经配置则传1;这是在描述符里规定的
                                                        break;
                                                case DEF_USB_SET_CONFIG:                                                         //设置配置
                                                        CH375CONFLAG=0;
                                                        CH375ACT=1;
                                                        if ( request.buffer[2] != 0 ) {
                                                                CH375CONFLAG=1;                                                                                        //设置配置标志
                                                                CH375ACT=0;                                                                                                //输出配置完成信号
                                                        }
                                                        break;
                                                case DEF_USB_GET_INTERF:                                                                                //得到接口
                                                        request.buffer[0]=1;                                                                        //上传接口数,本事例只支持一个接口
                                                        break;
                                                case DEF_USB_SET_INTERF:                                                                                //设置接口
                                                        break;
                                                default :
                                                        break;                                                                                                    //不支持的标准请求
                                        }
                                }
                        }
                        else {  //不支持的控制传输,不是8字节的控制传输
                                CH375FLAGERR=1;
                        }
                        if(!CH375FLAGERR) mCh375Ep0Up();                                                                                //没有错误/调用数据上传,,长度为0上传为状态
                        else {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ENDP3);                                                                //设置端点1为STALL,指示一个错误
                                CH375_WR_DAT_PORT(0x0F);
                        }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break;
                case   USB_INT_EP0_IN: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控制端点上串成功
                        if(mVarSetupRequest==DEF_USB_GET_DESCR){                                                                //描述符上传
                                mCh375DesUp();
                                mCh375Ep0Up();
                        }
                        else if(mVarSetupRequest==DEF_USB_SET_ADDRESS){                                                        //设置地址
                                CH375_WR_CMD_PORT(CMD_SET_USB_ADDR);
                                CH375_WR_DAT_PORT(VarUsbAddress);                                                                //设置USB地址,设置下次事务的USB地址
                        }
                        break;
                case   USB_INT_EP0_OUT:                                                                                                    //控制端点下传成功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释放缓冲区
                        break;
                default:
                        if((InterruptStatus&0x03)==0x03){                                                                        //总线复位
                                FSTALL=0;
                                CH375FLAGERR=0;                                                                                                    //错误清0
                                CH375CONFLAG=0;                                                                                                    //配置清0
                                mVarSetupLength=0;
                                 CH375FLAGERR=0;                                                                                                //错误清0
                                 CH375BULKUP=0;                                                                                                    //
                                CH375BULKDOWN=0;
                                 CH375CSW=0;
                                FSTALL=0;
                                CH375ACT=1;                                                                                                    //清配置完成输出
                        }
                        else{                                                                                                    //命令不支持
                                ;
                        }
            CH375_WR_CMD_PORT (CMD_UNLOCK_USB);  //释放缓冲区
                        CH375_RD_DAT_PORT( );
                        break;
        }
}

main( ) {
        Delay50ms( );        /* 延时等待CH375初始化完成,如果单片机由CH375提供复位信号则不必延时 */
        Delay50ms( );        /* 延时等待CH375初始化完成,如果单片机由CH375提供复位信号则不必延时 */
        DiskInit();                //对SRAM进行初始化,默认格式化,如果是闪存那么应该跳过此步
        CH375_Init( );  /* 初始化CH375 */
    EA=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