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Ttiny45的AD转换的问题,附代码

楼主(2019-11-06):
我在做ATtiny45 AD转换实验时,编了以下代码,可是运行不了,又找不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include <tiny45.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ORTB.0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00;  //禁用ADC
    ADMUX = 0x03;
    ACSR = 0x80;    //禁用模拟比较器
    ADCSRB = 0x00;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0xFF;
    DDRB=0xFF;
}

// 读取AD转换值
uint read_adc(void)
{
    uint temp = 0;

    ADCSRA = 0xC3;   //使能AD转换
    while(!(ADCSRA & 0x10)); //等待AD转换结束
    temp = ADCL;
    temp |= (int)ADCH << 8;
    ADCSRA &= ~(1 << ADIF); //清标志
    ADCSRA &= ~(1 << ADEN); //关闭转换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uint i = 0;

    port_init();
    adc_init();

    while(1)
    {
        delay_ms(20);
        i = read_adc();
        if(i>500)
        {
            led = 0;
        }
        else if(i<500)
        {
            led = 1;
        }

    }
}

网友A:
可能是没选择AD通道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我想搞下ATTiny45,但AStudio不支持这个芯片的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