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8路adc配置和串口通信实时传输数据

楼主(2019-11-06):
对于ADC的配置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今天和大家简单谈一谈如何配置好Stm32的多路adc检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首先是ADC的配置,也就是配置我们需要的引脚,再将其使能。
void ad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配置为模拟输入
    gpio.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ADC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配置为模拟输入
    gpio.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
}

接下里就是ADC时钟配置,配置他的频率,是多少分频的,还有每个引脚对应的哪个通道和转换的顺序。配置完毕后,我们使能ADC,注意一定要加校准的函数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新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重新校准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然后配置完毕dma,dma不用多改只要改一个:  dma.DMA_BufferSize = 8(我们定义的的ADC数目);
void adc_dma_init()
{
    DMA_InitTypeDef dm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对应的外设基地址
    dma.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内存存储基地址
    dma.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DMA的转换模式为SRC模式,由外设搬移到内存
    dma.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M2M模式禁用
    dma.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定义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搬移数据尺寸,HalfWord就是为16位
    dma.DMA_BufferSize          = Channel;                       //DMA缓存大小CH_NUM个
    dma.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接收一次数据后,目标内存地址后移
    dma.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接收一次数据后,设备地址禁止后移
    dma.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转换模式,循环缓存模式。
    dma.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优先级高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时钟为72/6=12M,ad最大时钟频率为14M

    ADC_DeInit(ADC1);
    adc.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adc.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不使用外部触发
    adc.ADC_NbrOfChannel        = CH_NUM ;                       //转换CH_NUM个通道
    adc.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ADC1,&adc);
    //设定指定的ADC通道组,设置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开启adc的DMA
    ADC_DMACmd(ADC1,ENABLE);
    //使能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新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重新校准完成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

接下来是串口的配置,照着以下配置即可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最后再用printf();函数即可发送电压到电脑端。
以下是程序源码:

网友A:
感谢分享,解决我对ADC配置的疑惑,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