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大家关于定时器自己改的的问题

楼主(2019-11-06):
大家好!小萌新想请教大家关于我自己改的定时器外部脉冲处的问题。题目大概是对T0引脚输入的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并在数码管上显示结果。外部脉冲由独立按键KEY2产生,要求KEY2每按一次,产生一个脉冲,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加一。这个没有问题,主要是(第二个问:实现每当外部脉冲技术达到5个时,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加一)自己改的不对。
以下是书上的代码,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忽略。
#include<reg52.h>
sbit KEY2=P3^4;
sbit LSA=P1^5;
sbit LSB=P1^6;
sbit LSC=P1^7;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void main(void)
{
bit keybuf=1;  //按键值暂存
bit backup=1;  //按键值备份
unsigned char cnt=0;   //按键计数
LSA=1;
LSB=0;
LSC=0;
P0=smgduan[cnt];
while(1)
{
  keybuf=KEY2;
  if(keybuf!=backup)
  {
   Delayms(10);
   if(keybuf == KEY2)
   {
    if(backup==0)
        {
         cnt++;
         if(cnt>=10)
         {
          cnt=0;
          }
          P0=smgduan[cnt];
          }
          backup=keybuf;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
   for(j=110;j>0;j--);
   }
   }

第二个问
是自己改的,但是感觉自己基础很薄弱,这个最后也没有跑出来。题目说是外部脉冲技术达到5个时,数码管显示数字加一,我自己认为是cnt>=0&&cnt<5的时候P0处的赋值不变,5<cnt<10的时候,P0处赋值加一,但是我这样的不对,没有什么基础,还想问问看啥书?

   if(keybuf==KEY2)
   {
    if(backup==0)
        {
         cnt++;
         if(cnt>=0&&cnt<5)
         {
      P0=smgduan[cnt];
          }
          if(cnt>=5&&cnt<10)
          {
          P0=smgduan[cnt+1];
          }
          if(cnt>=10)
          {
           cnt=0;
           }
想请教大家这里出现什么问题了?是if不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5个外部脉冲计数,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加1,是按5次,数字加1,是我理解错了

按5次数字加1。

#include<reg52.h>
sbit KEY2=P3^4;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void main(void)
{
        bit keybuf=1;  //按键值暂存
        bit backup=1;  //按键值备份
        unsigned char cnt=0;   //按键计数
        unsigned char cnt1=0;
        P0=smgduan[cnt];
        while(1)
        {
                keybuf=KEY2;
                if(keybuf!=backup)
                {
                        Delayms(10);
                        if(keybuf == KEY2)
                        {
                                if(backup==0)
                                {
                                        cnt1++;
                                        if(cnt1>=5)
                                        {
                                                cnt1=0;
                                                cnt++;
                                                if(cnt>=10)
                                                        cnt=0;
                                        }
                                        P0=smgduan[cnt];
                                }
                                backup=keybuf;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B:
扫一眼看就少2个右半边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一眼看就少2个右半边括号

那个是省略的,主要的是代码

楼主:
每5个外部脉冲计数,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加1,是按5次,数字加1,是我理解错了